[DCDC] DC-DC芯片的功率问题

楼主(2018-04-13):
问一下各位前辈,DC-DC电源芯片能输出多大电流是不是需要看功率?比如TI的TPS54560,手册描述5A输出电流能力,但应该不是在所有输出电压下都能达到5A吧?比如输出30V的时候,不可能也输出5A的电流吧?这时是不是要参考Thermal information里面的数据,但是具体看哪一项呢?不是很明白。还望指导!

网友A:
你可以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

网友A:
压差越大的情况下 效率越低,
这个时候要注意芯片的散热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压差越大的情况下 效率越低,
这个时候要注意芯片的散热,

还不是很了解制约DC-DC输出电流能力的因素是什么?比如这个芯片输入48V的情况下,是在任何输出电压情况下,输出电流都能达到5A吗?这个图片中对比输入都是60V的情况下,输出3V可以达到5A的输出电流,可是输出12V时,好像到不了5A,如果我需要输出36V呢,能达到5A的电流输出吗?而且这个图中为什么电流越小温度越高?还望不吝赐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