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高速 DSP的电源设计要注意什么

楼主(2018-04-13):
高速 DSP的电源设计要注意什么

网友A:
高速DSP通常电源要求非常复杂,可能也会工作在动态的模式下,反应也非常快,那
我想简单的从基本的角度来讲,对于多电源体系,通常要求对上电时序的控制,这个是很
重要的一点

网友B:
在某一些多电源体系里面,某一些关闭的时候,我们通常要求他能够实
现一个彻底的关闭

网友C:
比如我把某一个 LDO 关掉,这时 LDO 上的电流,他们的电路还是存在的,所以他的电容可能处于长时间的和电状态,他的电压一直不会降到零,然后一直从3.3 降到 2.8,甚至 1.1

网友D:
这是一个很长的缓慢的过程,这个时候可能导致我们平常所称的
模拟器件的**效应

网友B:
是的,由于这个电源的存在呢,使的一些高速器件,数据管理器件上电负位不能准确的完成

网友E:
嗯,所以开发市场的就会发现,他不能每次准确的开机,甚至有些产品在用户手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F:
就是因为他每次的上电不是从 0 的开始,所以 TI 在 PMU 里面,我们向 LDO 的有源切放,通过一个有源的内部控制电路把输出电源的电放光,从而确保多电源体系在每次上电的时候是一个纯粹的从 0 开始的过程

网友F:
所以对于高速的 DSP 来讲,电源放电需要照顾很多放电的公式,还要兼顾消耗的电荷

网友A:
10楼能举个例子吗

网友F:
比如DSP进入低频模式的时候,需要做一些调整,就需要一些功能.

网友F:
,或者进入 STANBY 模式

网友G:
DSP的运行速度太快,容易受到干扰的。

网友H:
还有电源线要粗的。

网友B:
给dsp供电   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的   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 楼主

网友I:
需要考虑相应速度   电源是否关断彻底  等等  需要考虑的因素确实很多  需要花时间好好琢磨琢磨  楼主  先谢谢你了

楼主:
对于那些多电源的 DSP, 电源供电和复位时序也是个需要注意的地方.

网友J:
采用的电源的设计一定要关于纹波的,越小越好的。

网友A:
高速电源的设计首要是需要考虑纹波比的。。还有输出转换效率

网友K:
注意 DSP 通常都有内核和 IO 和 模拟各档电源, 它们之间是有上下电时序关系的.  特别是 内核和 IO 电源.
设计电源时, 一点要充分考虑这一点

网友L:
电源放电需要照顾很多放电的公式

什么放电公式

网友M:
这一块的根锁楼上这些大侠的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