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三极管ic和ib关系的问题

楼主(2018-04-13):
【不懂就问】
三极管ic=α×ib,那么ic要远大于ib
为什么图中这样计算却不对?

三极管不在放大区。

网友A:
“ic=α×ib”中的“α”通常用“β”表示。

这个关系式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近似成立,出了相关范围(譬如BJT饱和)就不再遵循此规律了。

网友B:
没有设置静态直流偏置,不是工作于"放大状态",公式不适用.

网友C:
这个关系式是在放大区近似成立,你都深度饱和了,还成立个P啊

网友D:
Uce=0.3V是从哪里来的?

网友E:
βib>ic,所以是饱和状态。放大时ic=βib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Uce=0.3V是从哪里来的?

三极管导通后,ce间电压极小,取0.3伏特就可以了

网友F:
当年取Vce=0.3V时,说明三极管已经饱和了。此时,β*Ib>Ic,集电极电流不随基极电流增大而增大。。。

楼主(2018-06-29):
引用 网友F:
当年取Vce=0.3V时,说明三极管已经饱和了。此时,β*Ib>Ic,集电极电流不随基极电流增大而增大。。。 ...

原来我们在这个帖子就已经见过了啊
你也是在电子发烧友的

网友G:
ic要远大于ib说的是在放大状态,要先设置静态工作点,给你张图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原来我们在这个帖子就已经见过了啊
你也是在电子发烧友的

是的呀,以后多多指教

网友H:
这个已经深度饱和了,而你是按照三极管的放大状态计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ic要远大于ib说的是在放大状态,要先设置静态工作点,给你张图。

谢谢你

楼主(2018-09-05):
引用 网友G:
ic要远大于ib说的是在放大状态,要先设置静态工作点,给你张图。

谢谢回复,很明白的

顺便有问题请教
以前吧就知道光耦是隔离的作用,再加上驱动的作用
但图中,从A点出来的逻辑信号,和B点出来的逻辑信号,是一样的
为了防止两个功率开关管直通,
之前一直想不通把两个信号PWM1和PWM2通过A点这么一连接,这是什么原理,
现在知道光耦还起到了逻辑门的作用(互锁的电路省略了)
这也是光耦的基本功能吗?
不同型号的光耦里面含有的逻辑门也不一样吧

再就是对隔离采样的理解,比如采样电压,直接在回路中加入采样电阻就可以采样了,看到还要用隔离器件,比如霍尔等进行隔离,为什么要这样?

网友I(2018-10-17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很明白的

顺便有问题请教

没人回复吗?我说一下,但不一定全对
A、B仅仅是PWM1、PWM2在PCB电路中换向而软件不需要在不同版本更改,4个电阻只贴2个,分别连A、B
隔离的光耦,我认为仅仅是大电流时两个地的干净与脏不同,相互隔离,
假如光耦两端电压不一致,就还隔离电压,如低压PWM控制高压H桥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很明白的

顺便有问题请教

这是“示意图”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βib>ic,所以是饱和状态。放大时ic=βib

饱和状态下,βib>ic,记住了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βib>ic,所以是饱和状态。放大时ic=βib

之前看过相关结论了,现在又加深了印象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ic要远大于ib说的是在放大状态,要先设置静态工作点,给你张图。

你好。我理解这个电路基极还是0.7伏啊?三极管主要还是设置静态电流吗?请老师们指教!我理解即使电位都是0.7伏,基极电流不一样的话,还是有区别的。具体应该在0.7上下,二极管在这附近,应该很大的电流也只会很小的电位变化。所以,应该说,基极电位和电流其实都设置了,只是电位还是0.7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