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kv以上浪涌抑制电路?

楼主(2018-04-13):
试过tvs并压敏和放电管,1kv以上浪涌tvs就击穿啦,有什么其他保护电路么?

网友A:
压敏电阻就可以,
TVS不能与压敏电阻并联,TVS动作快且一般吸收能量小,压敏电阻动作慢;并联后压敏电阻不起作用
如果用SMD/SMC的TVS说不定能抗住1KV,再往上2/4KV就够呛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压敏电阻就可以,
TVS不能与压敏电阻并联,TVS动作快且一般吸收能量小,压敏电阻动作慢;并联后压敏电阻不 ...

意思是不加tvs,直接压敏电阻串放电管嘛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不加tvs,直接压敏电阻串放电管嘛?

对,你的要求是防浪涌,一般单独压敏电阻就可以,也可以单独用气体放电管(气体放电管是短路型保护,不能用于直流,485到时可以用);

网友B:
说明你的TVS是小功率的。
要抗1KV的浪涌,输入先加LC滤波。
抗浪涌,无非:
1、把能量箝位短路掉,比如电容、TVS等
2、把能量隔离开路,比如串联电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你的要求是防浪涌,一般单独压敏电阻就可以,也可以单独用气体放电管(气体放电管是短路型保护,不能 ...

谢谢大神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明你的TVS是小功率的。
要抗1KV的浪涌,输入先加LC滤波。
抗浪涌,无非:

谢谢

网友C:
压敏电阻肯定是扛不住1KV的浪涌的, TVS换大功率的就行,  对TVS封装有无要求,我可以给你推荐几款过1KV浪涌的TVS。我司是世晶半导体(深圳)有限公司,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防护器件的,在深圳有实验室,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来我们公司测试一下,公司也有专业的FAE帮忙整改!如需测试可以加我QQ  6353164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