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6E63D6 OLED驱动在写入数据时,可以保持屏幕显示保持不变吗?

楼主(2018-04-13):
S6E63D6 OLED驱动在写入数据时,可以保持屏幕显示保持不变吗?

楼主:
我因写入GRAM的速度比较慢在写数据时屏幕跟着更新显示,我把显示开关控制关了,但又不能显示,
可是我想要的是写完1整屏才更新显示,可以实现吗?

网友A:
你可以把一屏的数据写完再开显示的,速度足够快的话是看不出来的。

网友B:
能不能提高刷新频率

网友C:
根据你的描述是没有的,只能想办法提高写入速度了

网友D:
不变的话,好像是需要速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