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运行不对

楼主(2018-04-13):
程序如下: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int y;
    uchar code rel[]={0,1,2,3,4,5,6,7};    //数码管选通
     uchar code led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  //定义0-9
     uchar data num[8];
     num[0]=s/10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//千万位
     num[1]=s/1000000%10;                  //百万位
     num[2]=s/100000%10;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万位
     num[3]=s/10000%1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万位
     num[4]=s/1000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千位
     num[5]=s/100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
     num[6]=s/10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num[7]=s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     for(y=7;y>=0;y--)
    {
   P2=rel[y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输出
       P0=led[num[y]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输出
    delay(4);
      }
}

我把int y; 改成uint y; 程序运行就不对了.可是这里从数据类型上来讲应该是没区别的啊?

楼主:
还有在写了int y; 以后我在对y赋值,比如让y=0,编译的时候就报错,为什么?

网友A:
y>=0这里不行的,注意细节

网友B:
应该是你没有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网友C:
那个不是问题的关键,也不会报这种错

网友D:
没有定义吧?

网友E:
这程序的头文件里没有定义uint为无符号整型

网友F:
是for(y=7;y>=0;y--)这个循环的问题。y为无符号,在y=0时,y--就会使 y=255,循环永远结束不了,而且数组也越界了。

网友G:
int 取值为0-255 所以y>=0 一直为真  改为for (y=0;y>7;y++)

网友G:
uint为0-255  上面写错了  或改为int型的

网友H:
你使用unsigned int 也这个样子吗?

网友F:
报的什么错,应该从报错信息上分析

网友I:
超出显示位数了吗

检查一下格式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还有在写了int y; 以后我在对y赋值,比如让y=0,编译的时候就报错,为什么?

你定义了这个变量?

网友K:
哪里有问题呢

网友L:
y--就是-1了。

网友M:
你向上加试试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还有在写了int y; 以后我在对y赋值,比如让y=0,编译的时候就报错,为什么?

y=0 运算后y=-1了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A:
y>=0这里不行的,注意细节

说的就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P:
uint y就不能为-1了。

网友Q:
for(y=7;y>=0;y--) 有问题。

网友R:
for(y=0;y<=7;y++)

网友S:
数据类型上来讲问题差太多了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还有在写了int y; 以后我在对y赋值,比如让y=0,编译的时候就报错,为什么?

uint y在哪里定义的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还有在写了int y; 以后我在对y赋值,比如让y=0,编译的时候就报错,为什么?

报错是不是没有这个变量了。

网友L:
y不能为0然后y--。

网友M:
就是变量++判断范围的。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还有在写了int y; 以后我在对y赋值,比如让y=0,编译的时候就报错,为什么?

这个的编译的逻辑有问题的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A:
y>=0这里不行的,注意细节

不能为0,然后判断问题了。

网友Q:
这个变量的怎么赋值的呢。

网友R:
修改一下赋值顺序就可以了。

网友S:
一个是整型,一个是正数。

网友P:
肯定是int的数据。

网友T:
估计是没有预定义吧 #define

网友U:
  改为for (y=0;y>7;y++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