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低频差分信号布线的问题

楼主(2018-04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要求等长,但既然是差分信号线还是尽量地并行走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求等长,但既然是差分信号线还是尽量地并行走线。

差分信号是看信号的频率还是看上升沿的时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求等长,但既然是差分信号线还是尽量地并行走线。

AM26C31的差分输出,需要在差分信号之间接电容吗?

网友B:
等长和等间距,要先满足哪个呢(即这两者谁更优先呢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等长和等间距,要先满足哪个呢(即这两者谁更优先呢)

应该是等间距吧

网友C:
等间距优先,等长是为了时序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