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导发射为什么只针对电源线

楼主(2018-04-13):
在进行骚扰发射测试时,为什么只有对电源线的传导进行测试,但是对信号线缆就没有相应的要求?

因为所有的设备都接在同一个电网上,设备之间干扰信号的直接传播路径就是电源线,所以针对电源传导的干扰测试非常多,如EFT、CS等等

网友A:
有要求的。见IEC61000-6-4

网友B(2018-06-06):
有些测试是模拟电源里的电机动作引起的骚扰, 所以不用在信号线上.
关于这个问题, 其实在标准的说明里有讲到的

网友C(2018-12-06):
有针对信号线的传导骚扰的,只是比较少,大部分都是针对电源的

网友D:
电源线一般比较长,大都是通过电源线进行发射的,另一方面,实验是为了考量设备对其他设备的影响,与其他设备联系密切的就是电源线

网友E(2019-01-24):
也有对信号端口做传导测试的

网友C(2021-11-19):
GB/T18655-2018-6.4就是针对信号线;只不过针对电源线主要是电压法,针对信号线是电流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