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怎么通过对1/256尾数进行二次转换来提高ad转换器分辨率?

楼主(2018-04-13):
怎请问大家怎么通过对ad转换器1/256的尾数做二次转换来提高分辨率,比如ad转换器接收到一个模拟信号,ad转换器的分辨率是8位,如何使ad转换器1/256的尾数做二次转换来提高分辨率到16位??这个问题是我们东大教授让我想的,他说让我提高ad转换器分辨率,过采样技术我已经了解过了,他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将高8位的直接转换,另外通过运算放大器对1/256尾数做二次转换,形成低8位的转换结果,高8位与低8位相加形成16位,这样原来8位分辨率的转换器就提高到了16位的分辨率。大神们知道这方面的详细过程吗??

网友A:
首先基准和DAC精度达到16位,这种情况下还用8位adc干嘛,直接16位dac加比较器自己搭个16位adc,当然采样保持还的做。楼主是没事找事,你想啊,怎么可能留着这么简单美好的事情让你发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基准和DAC精度达到16位,这种情况下还用8位adc干嘛,直接16位dac加比较器自己搭个16位adc,当然采样保 ...

您好 ,是我们指导老师让我们做毕业设计的其中一个问题,要求就是让8位的adc提高分辨率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您好 ,是我们指导老师让我们做毕业设计的其中一个问题,要求就是让8位的adc提高分辨率呢 ...

大神你知道怎么解决吗?

网友B:
参考西格玛德尔塔类型的AD转换器的原理做。多次转换的AD结果中含有更低位的信息,需要通过滤波算法提取出来,最简单的滤波就是平均,更好些的就是高阶低通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