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采样电路

楼主(2018-04-1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吧

网友A:
如果能隔离,最好把外部信号和DSP芯片隔离开

网友B:
参考
前端输入电阻自己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
前端输入电阻自己调整

可是,中间那个光耦我不是太懂,能不能稍作解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参考
前端输入电阻自己调整

大神,能讲解一下后面那个光耦和输出进入运放的原理吗?不懂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参考
前端输入电阻自己调整

好像有点明白了

网友C:
看下手册你就知道了

网友D:
用线性光耦隔离。

网友E:
电压传感器吧   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