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语句什么意思

楼主(2018-04-13):
ioport unsigned int *ADCCTL1=(unsigned int *)0x6800;
ioport unsigned int *ADCDATA1=(unsigned int *)0x6801;
ioport unsigned int *ADCCLKDIV1=(unsigned int *)0x6802;
ioport unsigned int *ADCCLKCTL1=(unsigned int *)0x6803;
#define ADCCTL (*ADCCTL1)
#define ADCDATA (*ADCDATA1)
#define ADCCLKDIV (*ADCCLKDIV1)
#define ADCCLKCTL (*ADCCLKCTL1)

求解上述语句什么意思? 还有就是(unsigned int *)什么意思?有时候还有*(unsigned int *)这又是什么意思?谢谢各位大侠了!

网友A:
定义一个无符号整型变量,就是寄存器的地址。

网友B:
回炉重炼,再学习C语言。

网友C: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,推荐使用《C语言程序设计》

网友D:
指针不好懂,但是很好用

网友E:
我觉得这就是C语言数据类型中的无符号整型指针

网友F:
ioport unsigned int *ADCCTL1=(unsigned int *)0x6800;   // 定义unsigned int型指针ADCCTL1, 指针值为0x6800
#define ADCCTL (*ADCCTL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为指针ADCCTL1指向的单元取个别名

生活例子 ADCCTL1相当于 一个门牌地址 该门地址编号为0x6800.  ADCCTL则为该地址所在的建筑

网友G:
前面是定义了一个地址 后面是定义了该地址的内容是个变量!!!

网友H:
表示指向无符号整形指针的指针

网友I:
放到指针指向的变量

网友J:
int *p;这样才是定义指针

网友K:
(unsigned int *)定义的地址。

网友L:
*(unsigned int *)指向寄存器的地址。

网友M:
去学习C语言的指针吧。

网友N:
就是寄存器的地址

网友O:
你只需要调用这个寄存器就可以了。

网友P:
这个就是指针和赋值的意思。

网友Q:
你使用右键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定义。

网友H:
就是寄存器的地址。

网友I:
是改变指向,让指向变量

网友J:
int *&p=q;这是定义一个int指针的引用

网友K:
后面的是宏定义的寄存器。

网友O:
ADCCLKCTL这些才是要使用的。

网友N:
正常都是直接操作的寄存器。

网友M:
指针变量的学习很复杂。

网友L:
(unsigned int *)就是地址。

网友Q:
一般在手册上都有说明这个。

网友P:
执行这个寄存器的最后的地址。

网友P:
执行这个寄存器的地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