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
音频麦克风受到WIFI辐射干扰

楼主(2018-04-13):
有个项目,麦克风距离WIFI的小无线胶棒靠的比较近,当WIFI做热点AP模式时,会对麦克风输入的声音有干扰,出现嘟嘟嘟嘟的声音,如果把WIFI改成接收STA模式时,杂音就没了。
现在想在硬件原理上去掉这个干扰,麦克风接地的电阻R186由0Ω改成332Ω会改善,基本听不到嘟嘟声。
但是由于PCB又改了一次,发现现在加个330Ω的电阻并不能解决问题了。
之前也想着换成磁珠、电感,或是在后端加电阻或是并电容,都不能解决,有没有高手指点下怎么分析解决,有偿,谢谢!

补充一下,AC_AUDIO_IN通过4.7uF 6.3V的MLCC电容接芯片。

网友A:
沒有现成经验,实验参考。
R108与R186对调应更好一些

网友B:
一般是电源端波动进入。sta功率小很多,这就是区别。

网友C:
MIC的外壳?

楼主:
外壳接到音频地的,音频地和GND用磁珠隔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沒有现成经验,实验参考。
R108与R186对调应更好一些

这样试过,我那边预留的R187,声音会变小,还是有噪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是电源端波动进入。sta功率小很多,这就是区别。

电源波动引起的?AP的时候电源有波动?并个电容?像C154那样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外壳接到音频地的,音频地和GND用磁珠隔开

你要不买那种外壳单独,也就是三个引脚的MIC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要不买那种外壳单独,也就是三个引脚的MIC

PCB做好的,改不了。还没用过三个脚的,如果能解决也可以考虑。我找找看

网友D:
R186和R108的值对调。R186的地和C101的地就近。C154的值这么大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电源波动引起的?AP的时候电源有波动?并个电容?像C154那样?

如果电源引起的,wifi那边电源要大改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186和R108的值对调。R186的地和C101的地就近。C154的值这么大?

C154之前预留的,没有上件。

楼主:
TI上有篇帖子和我现在遇到的是一样的问题。
https://e2echina.ti.com/question_answer/analog/audio/f/42/p/71060/418265?tisearch=e2e-quicksearch&keymatch=%E9%9F%B3%E9%A2%91%E5%8F%97WIFI#pi239031350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