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击设置断点没有任何反应

楼主(2018-04-13):
用的是430F149,1612的芯片,用IAR仿真时出现,不能设置断点的情况

网友A:
是不是双击不能断点的地方,,比如,注释。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,可能是bug吧。或许什么设置没有设置好吧。

网友B:
我有个方法,你双击它并不是它没有设置好断点,你到 disassem××e 那一栏看看,就可以看到红色断点了

网友C:
有时候,可能断点设置太多,建议断点总数不要超过3个

网友C:
不行就把其它多的断点去掉。

网友D:
我也碰到过 怀疑是软件自身问题

网友A:
估计是超过最多断点数了吧

网友E:
断点不要设太多。

有时候可能是代码被优化掉了,这句在编译时候可能直接被编译器忽略掉了。

网友E:
可以试试看把优化关了重新编译看看能不能设上断点。

网友F:
使用IAR应该可以设置断点的呀,先设置一个试试

网友D:
楼上说的情况非常有可能。
不过,我遇到一次由于上一次jtag时,直接运行时直接掉电了,可能导致再次jtag时无法写入了,之后影响了jtag的断点调试。
将flash擦除后,一切正常。

个人分享,仅供参考

网友G:
不会是断点数量过多,不论是IAR还是CCS,若设置超过最大数量的断点,在Debug log上会出现提示,且有声音提醒,楼主应该不会说是没有任何反应。

网友A:
最大的可能性是开了优化,而那段代码被优化掉了。这也很容易检验,把Disassembly打开,看看你要设置断点的那句代码下是不是没有跟任何的汇编代码,若没有,就是代码被优化了。

网友H:
补充一点,F149可设置的最大断点数是3。而如果F1612的话,最大断点数是8,楼主应该不至于在调试的时候开了8个断点吧。呵呵

网友I:
重启软件,板子掉电试试

网友I:
另外断点的数量跟所用芯片型号有关

网友I:
会不会是那句程序已经被执行了,不能返回的那种
我也遇见过

网友J:
需要重新全部编译,或者代码被优化,或者代码处于条件编译未选中状态

网友K:
菜单view->breakpoints 就会在窗口显示所有断点信息

网友L:
重新编译所有文件

网友M:
Project -> Options -> C/C++ Compiler -> Output:勾选上“Generate debug informat” 这个选项

网友N:
可能你某部分代码被优化导致你不能打断点。

网友O:
代码处于条件编译未选中状态

网友P:
软件一般都会存在bug

网友Q:
建议更新IAR版本

网友R:
在project下边点击clean,把已经编译好的文件删除,然后rebuild all,再重新下载程序

网友S:
应该是Options中的C/C++ compiler的属性

网友T:
全部重新编译一下试试能不能打断点

网友K:
Rebuild All重新编译

网友O:
就是#if #else #endif 这类带有#的预处理编译。

如果你的代码不再预编译里面,则不能打断点。

网友N:
高度优化的代码,会影响在线调试

网友M:
Project -> Options -> linker -> Output:勾选上“Include debug information in output ” 这个选项

网友L:
查看配置是否正确

网友T:
可能是低版本IAR打开高版本IAR引起的兼容问题

网友S:
Options–>C/C++ compiler–>Output–>Generate debug informat

网友R:
Project->Options->linker->output->format;
选择 Debug information for c-SPY选项

网友Q:
还有可能是Windows系统高度优化的问题,这个建议重装系统。

网友P:
若怀疑是IAR软件自身的问题,建议升级到最新。

网友U:
优化关了没

网友V:
这个在仿真的时候断点不要打的过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