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一定要PIVR内容“左移一位”

楼主(2018-04-13):
前面建立了一个中断向量子程序pvector
在读取外设中断地址为什么一定要PIVR内容“左移一位”后才能加基地址呢?为什么要左移?

楼主:
LACC PIVR,1 ;读取外设中断向量寄存器(PIVR),并左移一位.

ADD #PVECTORS ;加上外设中断入口地址.

BACC ;跳到相应的中断服务. 子程序.

网友A:
PIVR的中断向量表中的每一项占两字,所以要乘以2

网友B:
楼上正解

楼主:
嗯,我晓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