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仿真怎么报这样的错误

楼主(2018-04-13):
程序仿真怎么报这样的错误:WRITE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ffffffe8 ,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,求解

网友A:
从提示上看,在硬件上这个0xffffffe8地址的位置空间没有寄存器或者memory,留着以后扩展使用,目前用户不能访问使用,而你的程序却向这个地址写了内容

网友B:
还有就是看看memory map是否屏蔽了相关地址的访问

楼主:
哦,好的,我知道了

网友C:
配置应该是有问题的

网友D:
配置文件

网友E:
r所连接的CPU_1?

网友F:
选择成了Simulator的模式吗

网友G:
CMD文件呢

网友H:
硬件写入的时候问题。

网友I:
这个地址错误了。

网友J:
报错是硬件的 问题。

网友K:
这个地址是无效的。

网友L:
是硬件的问题造成的吗

网友C:
查看工程里面的GEL文件

网友D:
配置文件选的是?

网友E:
选择第一个Simulator的选项并打开导入工程之后建立的就是DM642的软件仿真程序而不是硬件仿真!

网友F:
这个是找不到硬件的了。

网友G:
CMD代码内容看看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从提示上看,在硬件上这个0xffffffe8地址的位置空间没有寄存器或者memory,留着以后扩展使用,目前用户不能 ...

这个flash的地址无法确定。

网友H:
是下载程序的时候报错吗?

网友I:
是不是超出了DSP的范围了

网友J:
你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呢

网友K:
重新写入一个地址测试一下。

网友L:
address 0xffffffe8应该是超出范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