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70接FT311D只能单向通信

楼主(2018-04-13):
硬件连接:使用stm32f070通过uart接FT311D模块,然后连接到手机。问题:stm32可以向手机发送数据,但是手机向stm32发送数据时就接收不到了。

debug1:stm32通过串口转换模块接到pc,可以收发,双向通信ok。
debug2:手机通过FT311D、串口转换模块接到pc,可以收发,双向通信ok。

以上两个实验说明stm32的uart是可以双向通信的,FT311D的uart和USB也是可以双向通信的。但是一旦把stm32和FT311D接在一起,就只能stm32向FT311D单向通信了。

附上stm32的原理图,只有rx、tx、gnd接了FT311D模块:

网友A:
用示波器观测一下通信时候的波,看看是不是信号弱。还是根本没有信号。

网友A:
没接好,还是你的芯片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观测一下通信时候的波,看看是不是信号弱。还是根本没有信号。

多谢。
用示波器看了,其实信号是有。写app的人把baudrate搞错了,汗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。
用示波器看了,其实信号是有。写app的人把baudrate搞错了,汗呀

解决了就好;

楼主:
我一直以为,即便波特率错了,也应该能收到乱码的,今天才发现这个系统下居然啥也收不到

网友C:
波特率不一致啊,,有时候不一致会收到乱码,有时候不会。什么时候会收到乱码呢,一般接收的波特率小于发送的,应该会,反之,可能不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