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C82L52的功耗 MPC82x52_A9.pdf里面也没有说明

楼主(2018-04-13):
pd, pc
MPC82L52的功耗 MPC82x52_A9.pdf里面也没有说明

网友A:
顺便问下,怎么仿真

网友B:
在规格书内的DC规格内就有功耗数据参考!

网友C:
怎么仿真呢

网友C:
只能直接下载或是先用MPC82G516搭配OCD_ICE仿真

网友D:
请看:23.2. 直流电气特性

掉电模式电流     0.1uA

网友:
找找有没有数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