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转换的结果并非线性关系

楼主(2018-04-13):
测量输入电压后,程序显示的转换的结果与采用公式计算的结果不符,并且在不同的输入电压下,AD转换的结果并非线性关系

楼主:
#include "msp430x13x.h"

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;

void main(void)

{

WDTCTL = WDTPW+WDTHOLD;

P6SEL |= 0x04;

ADC12CTL0 = 0x0270;

ADC12CTL1 = SHP;

ADC12MCTL0 = 0x02;

ADC12IE = 0x01;

ADC12CTL0 |= ENC;

_EINT();

while(1)

{

ADC12CTL0 |= ADC12SC;

_BIS_SR(LPM0_bits);

}

}

interrupt[ADC_VECTOR] void ADC12ISR (void)

{

results = ADC12MEM0;

_BIC_SR_IRQ(LPM0_bits);

}

楼主:
系统采用内部2.5伏参考电压,单通道单次转换模式,采用A2输入通道

网友A:
你的硬件电路上的输入是多少,单片机的引脚上输入电压是多少?

网友B:
嗯,很可能是中间的隔离电路造成的原因!

网友C:
你使用的是什么公式啊,转换结果是什么啊?

网友D:
公式不就一个吗?data = 4095*(Vin - Vr-)/(Vr+ - Vr-),采用内部参考2.5V,是不是就是令Vr+=2.5V,Vr- = 0V,将测得的引脚输入电压带入公式后,得到的结果与仿真结果是否吻合啊。

网友E:
楼主代码里关于寄存器的配置都是0xXXXX,实在没精力一个个去查寄存器地址做翻译了,建议楼主改成头文件里的定义,这样可读性会增加很多。

网友E:
造成ADC转换不准的原因很多,ref+上电容加了吗?容值是多少?
你输入电压是怎么得到的?用万用表量过引脚嘛?
ADC寄存器配置上,有没有给internal ref足够的建立时间?ADC转换时间是不是合理?
无法列举所有的,楼主先从实验结果一点点排查吧。

网友E:
比如我将堆放到第一个地址空间即0x40000000中而栈放到第二个空间即0x7FD00000中,结果系统会出问题,不知道是否堆栈必须要连续的?

网友F:
会不会是参考电压不稳定,差多少

网友G:
是不是转换结果有问题呢

网友B:
使用滤波的算法了吗

网友H:
隔离电源模块的作用主要有哪些啊

网友A:
1、安全隔离:强电弱电隔离IGBT隔离驱动\浪涌隔离保护\雷电隔离保护(如人体接触的医疗电子设备的隔离保护);

  2、噪声隔离:(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隔离、强弱信号隔离);

  3、接地环路消除:远程信号传输\分布式电源供电系统。

网友I:
多谢楼上,我还知道的有短路保护、过压保护、欠压保护、过流保护、其它保护。

网友J:
你电压肯定不线性吧。

网友K:
可以线性拟合。

网友L:
这个差距很多吗

网友M:
外部的硬件的影响

网友N:
是不是前段电路有干扰了。

网友O:
转换的结果有问题吗

网友P:
你是怎么转换的

网友Q:
ADC的分辨率是多大的

网友R:
推荐使用外部的ADC。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#include "msp430x13x.h"

这个有什么问题。程序没有问题。

网友J:
这个是外部的影响的

网友K:
线性拟合的结果一般比较准确的。

网友L:
转换的结果又多大的差距

网友M:
可能前段信号有问题

网友N:
输入的电压可能受到内阻影响

网友O:
公式计算分辨率是多大呢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#include "msp430x13x.h"

参考电压有问题吗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#include "msp430x13x.h"

应该是硬件问题,再检查试试。

网友R:
使用外设AD转换芯片比较精准。

网友Q:
AD转换的结果一般都有误差的。

网友T:
输入的电压是不是经过电阻分压的,可能电阻的精度不够

楼主:
电压变换

  升压变换\降压变换\交直流转换(AC/DC、DC/AC)\极性变换(正负极性转换、单电源与正负电源转换、单电源与多电源转换)。

网友I:
稳压

  交流市电供电\远程直流供电\分布式电源供电系统\电池供电。

网友E:
降噪

  有源滤波。

  而隔离器是一种采用线性光耦隔离原理,将输入信号进行转换输出。输入,输出和工作电源三者相互隔离,特别适合与需要电隔离的设备仪表配用。隔离器又名信号隔离器,是工业控制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。主要是用来减弱冲击和振动传输的构件。

网友H:
什么是冗余电源及其与UPS电源(不间断电源,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)的区别

楼主:
电源冗余一般可以采取的方案有容量冗余、冗余冷备份、并联均流的N+1备份、冗余热备份等方式。

网友I:
容量冗余是指电源的最大负载能力大于实际负载,这对提高可靠性意义不大。

网友U:
冗余冷备份是指电源由多个功能相同的模块组成,正常时由其中一个供电,当其故障时,备份模块立刻启动投入工作。这种方式的缺点是电源切换存在时间间隔,容易造成电压豁口。

网友V:
并联均流的N+1备份方式是指电源由多个相同单元组成,各单元通过或门二极管并联在一起,由各单元同时向设备供电。这种方案在1个电源故障时不会影响负载供电,但负载端短路时容易波及所有单元。

网友F:
冗余热备份是指电源由多个单元组成,并且同时工作,但只由其中一个向设备供电,其他空载。主电源故障时备份电源可以立即投入,输出电压波动很小。

网友U:
对于一些需要长时间不间断操作、高可靠的系统,如基站通信设备、服务器等,往往需要高可靠的电源供应。冗余电源设计是其中的关键部分,在高可用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冗余电源一般配置2个以上电源。当1个电源出现故障时,其他电源可以立刻投入,不中断设备的正常运行。这类似于UPS电源的工作原理:当市电断电时由电池顶替供电。冗余电源与UPS的区别主要是由不同的电源同时供电,而UPS则是一个电源供电另一个则随时备用,有需要时自动切换。

网友W:
看来隔离电源的作用蛮大的,楼上讲的非常不错的

网友B:
三楼的:保护与主题不相干!…

网友X:
楼主讲的非常不错的,关于隔离的作用在这里的总结的很到位的

网友G:
这个还是去模拟版块问问的好。

网友D:
论坛里有,楼主参考一下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09813-1-1.html

网友H:
嗯,知道了

网友Y:
我能不能给单片机加上一个无线遥控装置,通过电脑来控制单片机的运转呢?

网友Z:
楼主一点都不打算自己。。。

网友Y:
以我现在的水平觉得这个做起来还挺难的

网友Z:
控制马达前后转若干秒钟可以,得加一些外围电路

网友W:
理论上都是可以的

网友C:
你可以用51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,再通过继电器控制马达就可以了.

网友G:
这个。。太多了啊

楼主:
我认为这个要看你的要求了,做到什么程度上的智能?MSP430应该是足够了,先要考虑好怎么做,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,然后再选芯片就行

网友AA:
这个比较复杂的,但是做好的话也是非常锻炼技能的。。

网友H:
这个好像天津大学有人做过的。
不过没有看到实验的。

网友Y:
我下载了一些论文,先看看

网友B:
控制电机需要加一些驱动电路,遥控应该也能实现的

网友AB:
得到的结果与仿真结果是否吻合?

网友AC:
这个跟AD的采用方法有关系的呢

网友AD:
引用 楼主:
#include "msp430x13x.h"

AD程序的设计这样看的话不是很难的啊

网友AE:
安全隔离:强电弱电隔离IGBT隔离驱动\浪涌隔离保护\雷电隔离保护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