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接可以用ISP工具U2来更新程序

楼主(2018-04-13):
大家都知道,笙泉芯片出厂的都是默认烧有TXD的单线ISP代码的,就是直接可以用ISP工具U2来更新程序。

楼主:
不知道,现在出的芯片是不是也包含有COM的ISP代码在里面,也可以直接用COM口烧写???

网友A:
这个应该关注下

网友B:
含有COM的ISP代码暂时叫二合一吧,因为二合一需要占用比较多的程序空间

楼主:
能举个例子吗?

网友C:
比如单一的ISP只要1K的程序空间.而二合一的可能需要2K的程序空间

网友D:
目前只有MA807,MA816,MA805,MA103,MG87FL/E04是二合一

网友E:
其他的出厂前均为单一ISP.

网友E:
那就有点麻烦那了,COM ISP的优势还是有的。

楼主:
可以在系统远程用COM口更新。

网友F:
没办法只能先烧了。

网友D:
我买了5个MPC89E52AE,5个MPC89E52AF,不知道怎么下载

网友E:
用ISP小尤鱼或是U2烧录器下载~~~

网友G:
也可以用U1 烧录,MPC89E52AE,5个MPC89E52AF 与标准的89系列兼容,一般也可以用其它公司的烧录器烧写(如希尔特)

网友F:
要使用串口下载方式,需先使用U1编程器变更原始出厂ISP引导码,才能使用串口下载。

网友H:
自己写一个不就OK,需要什么功能就做什么功能,我的ISP支持OTA无线升级,数码进度提示,也就2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