堆和栈的地址空间是否一定要连续?

楼主(2018-04-13):
堆和栈的地址空间是否一定要连续?

网友A:
1.栈区(stack)— 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,存放函数的参数值,局部变量的值等。其操作方式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栈。

网友A:
2.堆区(heap) — 一般由程序员分配释放, 若程序员不释放,程序结束时可能由OS回收 。注意它与数据结构中的堆是两回事,分配方式倒是类似于链表,呵呵。

楼主:
这是最常见的解释堆和栈,但我没领会了

网友B:
栈:是一块连续的内存的区域。
堆:堆是向高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,是不连续的内存区域。这是由于系统是用链表来存储的空闲内存地址的,自然是不连续的,而链表的遍历方向是由低地址向高地址。堆的大小受限于计算机系统中有效的虚拟内存。由此可见,堆获得的空间比较灵活,也比较大。

网友C:
使用栈就象我们去饭馆里吃饭,只管点菜(发出申请)、付钱、和吃(使用),吃饱了就走,不必理会切菜、洗菜等准备工作和洗碗、刷锅等扫尾工作,他的好处是快捷,但是自由度小。

网友C:
使用堆就象是自己动手做喜欢吃的菜肴,比较麻烦,但是比较符合自己的口味,而且自由度大。

楼主:
还是些百度的东西吧

网友D:
malloc()申请使用堆,push使用栈

内存不用连续

网友E:
如果能分开指定,不用连续。
如果只能指定一个,另外一个是链接文件里面根据上面的计算的,那么分配出来默认是连续的。

网友A:
堆和栈的概念主要是在计算机编程中,10楼的解释是对的,不过局部变量也存在于栈中间。在单片机编程中很少涉及。

网友F:
局部非static变量,以及函数形参变量都存在于栈中。对于堆我不了解。

网友G:
这两个概念    理解的不是很透彻    楼主    顶一个    有时间    需要好好看看

网友H:
堆是向高地址扩展的数据结构,是不连续的内存区域

网友I:
栈区(stack)—   由编译器自动分配释放   ,存放函数的参数值,局部变量的值等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。留个印,下次知道怎么做了。

网友F:
那位能提供一份MSP430F5310的外围电路的原理图

网友J:
可以参考这个http://www.ti.com/lit/ug/slau278h/slau278h.pdf

网友E:
这几天刚好也在用5310的片子,这是我画的最小系统电路,用JYB-FET430PIF仿真器下程序时可以擦出Flash,但是烧程序总出错,恳请各位高手指点是最小系统的问题还是仿真器的问题?

网友K:
RST脚可以不用上拉,内部有的。

换个仿真器烧一下试试,速度不要太快

楼主:
Vcc和GND上的电容总加了吧,原理图上是没看到

网友G:
可以参考149的电路吗

网友L:
楼主这个非常好的,我也做过这个开发的,基本原理图是对的

网友I:
嗯,不过需要注意那个RST的上拉电阻跟下拉电容的,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要的

网友L:
我这样说你们会产生疑问的,自己实际的试一下的就可以了,加上下拉电容跟上拉电阻的,很有可能仿真调试的时候没法下载程序的

网友M:
这个跟5310 内部的机构是有关系的

网友L:
不过我当时是用的SBW的下载仿真方式的

网友J:
楼上的电路图是外部供电的吧,别忘了加电源部分

网友N:
为什么会这样,不应该啊,加上下拉电容跟上拉电阻不是很常见的做法吗

网友F:
哦,知道了,多谢哈

网友O:
两个不同的东西,当然不需要连续

网友P:
默认是连续的

网友Q:
不管怎样,堆栈的操作的都需要注意连续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