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电路计算方法

楼主(2018-04-13):
一,受控源

我们在电路理论课中学过4种受控源:VCVS,CCVS,VCCS和CCCS!

现在,我们认为电阻也是受控源,这与上面4种受控源的区别在于:上面4种是双端口网络,控制端和受控源位于不同的端口;而电阻这种受控源是单端口网络,控制端和受控端位于同一端口。

如上图所示,我们可以认为电阻是个流控电压源,增益为R,也可以认为是个压控电流源,增益1/R=G!

请大家把这个概念理解消化一下先!!!明天自有用处!!!

楼主:
给大家透个低,电路理论方面的学习,主要就是学习H.W.Bode的《Network analysis and feedback amplifier design 》!
这本书包含大量的原创性定理,许多定理极度重要,所以这本书是里程碑式的著作。
由于作者波特(译作伯德更合适)是哈佛大学教授和贝尔实验室工作过,内功太深,这本书不大容易读懂,即便是电子专业博士生,看一遍也需要若干年。
所以我们采取蚕食策略,旁敲侧击一点一点啃。

网友A:
这本书的符号有很多看不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本书的符号有很多看不懂。

一般本科生看这个是很痛苦的,没习题,甚至没多少例题,和教科书相比,学术性就太强了。

楼主:
二,零点

第二个概念是零点的物理意义,如下图网络所示,请注意图中的Z不一定是单个元件,可以是某个网络组合,例如Z1可以是LC串联,Z2可以是RC并联,等等。

根据零点的意义,求下图传递函数Vo/Vi的零点,相当于求图中Z2/4.。。2n等偶数标号的Z的极点!以及Z1/3..2n+1等奇数标号的Z的零点!!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二,零点

第二个概念是零点的物理意义,如下图网络所示,请注意图中的Z不一定是单个元件,可以是某个网络 ...

例如下图的共射放大器,右边是其小信号等效电路:

问题是求传递函数Vo/Vi的零点。

既然求零点,首先要判断有没有零点,如果有,那么有几个。
如果CE趋于无穷大,发现Vo(s)不等于0!所以判定有零点!
根据零点的意义,零点就是要Vo(s)=0的条件,根据上面小信号等效电路图,Vo=0必然要求ic=0,因为Vo=icRL.而ic=0,则ie=0,电流为零,意味着阻抗RE//CE必须为无穷大,即开路!这个开路就是RE//CE的极点。
根据上面推导,我们得出传递函数Vo/Vi的零点对应于RE//CE的极点!

下面求这个极点!

RE//CE=RE/(1+sRE*CE),很明显极点是分母为零,即s=-1/RE*CE

所以电路的零点z=-1/RE*CE,求解完毕!

楼主:
再次强调:学模拟电路,应该注重直觉的培养,而直觉来源于物理意义的观察,例如上面的零点求解过程。

尽量不要采用所谓的“常规”方法,即窜上来就是节点法列方程,求方程,通分化简弄个Vo(s)/vi(s)出来,然后令分子等于0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个零点出来,累的呼呼直喘!

这种常规方法培养的是大傻子!当然了,喝醉酒的都说自己没喝醉,傻子都说自己聪明过人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例如下图的共射放大器,右边是其小信号等效电路:

直观时忽略小信号ib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观时忽略小信号ib么?

当然不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例如下图的共射放大器,右边是其小信号等效电路:

“既然求零点,首先要判断有没有零点,如果有,那么有几个。
如果CE趋于无穷大,发现Vo(s)不等于0!所以判定有零点!”

徐老师,你是如何判断有没有零点,有几个零点的?
是用“独立电抗数代表着极点数” “减去无穷远的极点数后就是零点数”这个方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“既然求零点,首先要判断有没有零点,如果有,那么有几个。
如果CE趋于无穷大,发现Vo(s)不等于0!所 ...

你稍等下,这个要想说清楚,得画图码字,需要点时间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一般本科生看这个是很痛苦的,没习题,甚至没多少例题,和教科书相比,学术性就太强了。

...

这种符号看不懂。。。没见过。
另外,这种Tube 是哪种类型的?里边还提到阴极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符号看不懂。。。没见过。

另外,这种Tube 是哪种类型的?里边还提到阴极。。。

电压源,真空管模型是压控电压源,书比较老的话,符号可能会和现在的不一样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压源,真空管模型是压控电压源,书比较老的话,符号可能会和现在的不一样! ...

这种符号对照表在哪里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符号对照表在哪里有?

这个需要看关于真空管的书,不过现在人研究这种管子没什么意思了:

我并不想研究真空管,我只是想先搞懂这本书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。不然人家的电路图我都看不懂。

楼主:
三,高阶电路全都转化 一阶电路计算

因为一阶电路最简单,时间常数就是唯一的C乘以等效R。
例子见下图:

请大家注意右角那个辅助几何图形!含义是节点字母表示特征多项式的系数,边上是要计算的时间常数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三,高阶电路全都转化 一阶电路计算

因为一阶电路最简单,时间常数就是唯一的C乘以等效R。

通过观察电路,就可轻松写出传递函数:

理论上任意阶电路都可以这样算,但是一般计算到3 阶就够用了,再高阶计算用处不大。

楼主:
注:上图中计算s^2的系数时,我用的第二个和第3个相乘,如果用第1和第4个相乘,结果相同。
所以实际计算时,我们只需要写第2和第3个,或者是第1和第4个,两组任选一组就行了,我这里是为了说明,同时有验证的意思。

楼主:
这种计算方法,我们群内的感兴趣的成员必须掌握!因为掌握这一种方法,相当于吃掉了LTI电路的计算,而这部分内容,占现行模拟电路教材内容的八成以上,所以大家用这种方法,再去把教材上相关计算重新来一遍,看看是不是比教材上呆板的列方程解方程方法来的快,起码快了一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