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通用8051核FLASH系列] HC89S003 UART单线通讯问题

楼主(2018-04-13):
UART1怎么实现单线通讯,即TXD和RXD都在同一条连线上,可以发也可以收。有做成功的吗,**可以指导下。

网友A:
如果一根线可以实现,那就不是UART了。

网友B:
半双工是可以的,一个主机,可以多个从机,从机必须在主机的控制下向主机发送数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半双工是可以的,一个主机,可以多个从机,从机必须在主机的控制下向主机发送数据 ...

那也是需要两根线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也是需要两根线的吧

可以的,全部用一根线连起来,当然要共地

主机先发数据给所有从机,从机收到后,只有一个从机响应主机

当然这对程序稳定性要求很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全部用一根线连起来,当然要共地

主机先发数据给所有从机,从机收到后,只有一个从机响应主机

那也是需要占用两个串口IO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那也是需要占用两个串口IO的。

可以GPIO模拟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一根线可以实现,那就不是UART了。

说的很好

网友F:
因为端口功能可配置,应该可以,值得一试

网友G(2018-05-18):
可以映射到同一个IO口,配置IO口方向,注意接收使能

网友D:
GPIO模拟的话另算,肯定是可以的,但是效率太低了。

网友(2022-03-18):
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 价格优势  需要联系企鹅号  291437324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