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CubeMX工具生成的SDIO DMA代码无法工作

楼主(2018-04-13):
目前使用原子的F4开发板做SD卡的原型开发,发现使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可以读sd的数据,但是没有办法写卡。通过 HAL_SD_GetCardState 函数查询卡的状态,每次都是  HAL_SD_CARD_TRANSFER 如,图2所示
另外 HAL_SD_ErrorCallback 这个函数也会报错(通过调试,可以看到返回的是0x02的错误代码,通过差库定义发现是 HAL_DMA_ERROR_FE 错误)如图1所示

图2

图2

图1

图2

我怀疑过,是我的SD卡的问题,但是我使用原子的开发板例程,SD读写例程、FATFS的例子,对这张卡写数据都是正常的。
因此,目前我只能怀疑原子的例程跟当前我使用的CubeMX的库文件版本不一样,是库出现的问题。
在此,我将我的工程文件上传在这里,希望哪位同志帮忙试试。
如果是CubeMX的问题,也请ST官方的人员看到了尽快修正一下,毕竟以前的库文件没有问题。
如果是我使用的问题,也欢迎指正一下。
谢谢

网友A:
周末了,都去泡妞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周末了,都去泡妞了。

那也希望大家泡妞成功

网友B:
对比一下差别啊,是那额没有设置对吧

网友C:
我知道这个,是dma中断里没有回掉,导致sdio读写中断无法继续。
voi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Stream3_IRQn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Stream3_IRQn 0 */
  HAL_DMA_IRQHandler(&hdma_sdio_rx);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Stream3_IRQn 1 */
BSP_SD_ReadCpltCallback();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Stream3_IRQn 1 */
}

/**
* @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MA2 stream6 global interrupt.
*/
voi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Stream6_IRQn 0 */
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Stream6_IRQn 0 */
  HAL_DMA_IRQHandler(&hdma_sdio_tx);
  /* USER CODE BEGIN DMA2_Stream6_IRQn 1 */
BSP_SD_WriteCpltCallback();
  /* USER CODE END DMA2_Stream6_IRQn 1 */
}

stm32f4xx_it.c里加这两个回掉函数就行,之前extern一下。

如果不用dma则不用。

正解。 需要自己添加对 BSP_SD_ReadCpltCallback(); BSP_SD_WriteCpltCallback();的调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知道这个,是dma中断里没有回掉,导致sdio读写中断无法继续。
voi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(void)
{

请问你这个固件是什么版本,我全局搜索了我的工程代码,都没有 BSP_SD_ReadCpltCallback BSP_SD_WriteCpltCallback 只有 HAL_SD_TxCpltCallback HAL_SD_RxCpltCallback
这两个接口函数。
这两个接口函数,都是库里面通过回调方式调用的,需要用户自己去填充这两个函数的内容。
但是看你贴出来的代码,貌似BSP_XXXXX 这两个函数都是库提供好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这个固件是什么版本,我全局搜索了我的工程代码,都没有 BSP_SD_ReadCpltCallback 与 BSP_SD_Write ...

我那个是加了fatfs的,在diskio.c里,不加也应该行,你那个工程文件里不带库文件所以看不到hal_sd.c

网友C:
你那个库版本好像是1.18的,升级一下吧,最新的是都1.21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那个库版本好像是1.18的,升级一下吧,最新的是都1.21了

我已经升级城最新的了
但是还是没有找到BSP_XX这个开头的函数

楼主:
这个是我目前更新的库版本,测试同样是那个错误。

网友C:
另外你dma启动以后去HAL_SD_GetCardState不合适啊,你还是应该去等dma的callba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你dma启动以后去HAL_SD_GetCardState不合适啊,你还是应该去等dma的callback

我是看库的函数说明注释,写可以通过该函数等待
/**
  * @brief  Writes block(s) to a specified address in a card. The Data transfer
  *         is managed by DMA mode.
  * @NOTE   This API should be followed by a check on the card state through
  *         HAL_SD_GetCardState().
  * @note   You could also check the DMA transfer process through the SD Tx
  *         interrupt event.
  * @param  hsd Pointer to SD handle
  * @param  pData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will contain the data to transmit
  * @param  BlockAdd Block Address where data will be written
  * @param  NumberOfBlocks Number of blocks to write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SD_WriteBlocks_DMA(SD_HandleTypeDef *hsd, uint8_t *pData, uint32_t BlockAdd, uint32_t NumberOfBlocks)

我去掉试HAL_SD_GetCardState测试一下,但是仍然会有DMA 0x00000002 的错误

网友C:
我看到的项目里sdio中断没使能,是不是这个原因

网友C:
没有429的板子,不然帮你试一下,之前用文件系统+dma+sdio是可以的,我的板子407.

网友C:
nivc那里也要设置

网友D:
先看一下图形配置.确认启用dma模式需要改多少地方.
大部分人都是没选对.

然后再确认是否需要代码修改来对接某些功能.

你都跟踪了这么久了.可以看看芯片手册,如何实现带dma的sd卡读写,然后对比看cubemx帮你实现了多少.
方法,注意方法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ivc那里也要设置

我也配置了,仍然报0x2的错误。
在网上查过一个sdio全局中断优先级跟dma优先级的问题
按照sdio全局中断优先的方法设置,错误仍然存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也配置了,仍然报0x2的错误。
在网上查过一个sdio全局中断优先级跟dma优先级的问题
按照sdio全局中断优 ...

刚才试了一下是可以的,所有默认的就行,不回调也无所谓,02dmaerror表示busy,不影响,数据可以写下去.
dma完成置成0就行了.

网友E:
这个还真不清楚,坐等学习

网友C:
好像第一个扇区写有问题
  while (1)
  {

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          HAL_Delay(100);
         buf[0]++;
         i++;
         sddmasta=HAL_SD_WriteBlocks_DMA(&hsd,(uint8_t *)buf,8288+i,1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
  }
后面都是对的,再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像第一个扇区写有问题
  while (1)
  {

我重新测试了一下,代码没有问题,写卡都能够成功
问题是在那个HAL_SD_ErrorCallback 函数,每次写卡都会触发这个error错误,但是写卡都能够成功。 write
感觉CubeMX的逻辑处理还是有点问题,至少之前有人反馈跟我相类似的问题

https://community.st.com/docs/DOC-1546-cubemx-sdio-dma-fatfs-configuration
https://community.st.com/thread/42555-stm32-with-sd-card-and-fatfs-using-cubemx-write-error-and-write-speed-solution
参考这两个网页的pdf,我将代码修改为
  */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stm32f4xx_hal.h"

/*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*/

/* USER CODE END Includes */
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SD_HandleTypeDef hsd;
DMA_HandleTypeDef hdma_sdio_rx;
DMA_HandleTypeDef hdma_sdio_tx;

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;

/* USER CODE BEGIN PV */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USER CODE END PV */
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;
static void MX_GPIO_Init(void);
static void MX_DMA_Init(void);
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(void);
static void MX_SDIO_SD_Init(void);

/* USER CODE BEGIN PFP */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USER CODE END PFP */
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        HAL_SD_CardStateTypeDef eRet1 ;
        HAL_SD_CardStateTypeDef eRet2 ;

                uint8_t sd_state= 0;
HAL_SD_StateTypeDef state_return;
HAL_SD_CardStateTypeDef sd_card_state_return;
        #define        SD_WAIT_TIMEOUT          1000000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meout = 0;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uAddr = 0x88FF;
                __align(4) char kk[512] = "chinese.......";
/* USER CODE END 0 */

/**
  * @brief 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.
  *
  * @retval None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        int index = 0;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Init */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SysInit */

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MX_GPIO_Init();
  MX_DMA_Init();
  MX_USART1_UART_Init();
  MX_SDIO_SD_Init();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
#if 0
                while(timeou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et1 = HAL_SD_GetCardState(&hsd);
                if(eRet1 == HAL_SD_CARD_READ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AL_Delay(1000);
        }
#endif

        while(index < 10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dex++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kk,"chinese index == %d",index);

        HAL_SD_WriteBlocks_DMA(&hsd,kk,uAddr,1);
        uAddr += 1;

do
{
state_return= HAL_SD_GetState(&hsd);
timeout++;
} while((HAL_SD_STATE_BUSY== state_return) && (SD_WAIT_TIMEOUT > timeout));
if(HAL_SD_STATE_READY!= state_return){ return 0;}
timeout = 0;
do
{
sd_card_state_return= HAL_SD_GetCardState(&hsd);
timeout++;
} while((HAL_SD_CARD_TRANSFER!= sd_card_state_return)&& (SD_WAIT_TIMEOUT > timeout));
if((SD_WAIT_TIMEOUT <= timeout)){ return HAL_TIMEOUT;}

        }

#if 0
timeout = 2;
        while(timeou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et2 = HAL_SD_GetCardState(&hsd);
                if(eRet2 == HAL_SD_CARD_READ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AL_Delay(1000);
        }
#endif
/*        */
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while (1)
  {
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timeout = 122;
  }
  /* USER CODE END 3 */

}

/**
  * @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
{

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;
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;

    /**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
    */
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();

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(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);

    /**Initializes the CPU,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
    */
  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 = RCC_OSCILLATORTYPE_HSI;
  RCC_OscInitStruct.HSIState = RCC_HSI_ON;
  RCC_OscInitStruct.HSICalibrationValue = 16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 = RCC_PLL_ON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ource = RCC_PLLSOURCE_HSI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M = 8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N = 168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P = RCC_PLLP_DIV2;
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Q = 7;
  if (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{
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    /**Initializes the CPU,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
    */
  RCC_ClkInitStruct.ClockType = RCC_CLOCKTYPE_HCLK|RCC_CLOCKTYPE_SYSCL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RCC_CLOCKTYPE_PCLK1|RCC_CLOCKTYPE_PCLK2;
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Source = RCC_SYSCLKSOURCE_PLLCLK;
  RCC_ClkInitStruct.AHBCLKDivider = RCC_SYSCLK_DIV1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1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4;
  RCC_ClkInitStruct.APB2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2;

  if (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5) != HAL_OK)
  {
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    /**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
    */
  HAL_SYSTICK_Config(HAL_RCC_GetHCLKFreq()/1000);

    /**Configure the Systick
    */
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(SYSTICK_CLKSOURCE_HCLK);

  /*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SysTick_IRQn, 0, 0);
}

/* SDIO init function */
static void MX_SDIO_SD_Init(void)
{

  hsd.Instance = SDIO;
  hsd.Init.ClockEdge = SDIO_CLOCK_EDGE_RISING;
  hsd.Init.ClockBypass = SDIO_CLOCK_BYPASS_DISABLE;
  hsd.Init.ClockPowerSave = SDIO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;
  hsd.Init.BusWide = SDIO_BUS_WIDE_1B;
  hsd.Init.HardwareFlowControl = SDIO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;
  hsd.Init.ClockDiv = 0;
  if (HAL_SD_Init(&hsd) != HAL_OK)
  {
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  if (HAL_SD_ConfigWideBusOperation(&hsd, SDIO_BUS_WIDE_4B) != HAL_OK)
  {
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}

/* USART1 init function */
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(void)
{

  huart1.Instance = USART1;
  huart1.Init.BaudRate = 115200;
  huart1.Init.WordLength = UART_WORDLENGTH_8B;
  huart1.Init.StopBits = UART_STOPBITS_1;
  huart1.Init.Parity = UART_PARITY_NONE;
  huart1.Init.Mode = UART_MODE_TX_RX;
  huart1.Init.HwFlowCtl = UART_HWCONTROL_NONE;
  huart1.Init.OverSampling = UART_OVERSAMPLING_16;
  if (HAL_UART_Init(&huart1) != HAL_OK)
  {
    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}

}

/**
  * Enable DMA controller clock
  */
static void MX_DMA_Init(void)
{
  /*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*/
 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();

  /* DMA interrupt init */
  /* DMA2_Stream3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2_Stream3_IRQn, 6, 0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2_Stream3_IRQn);
  /* DMA2_Stream6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*/
  HAL_NVIC_SetPriority(DMA2_Stream6_IRQn, 6, 0);
  HAL_NVIC_EnableIRQ(DMA2_Stream6_IRQn);

}

/** Pinout Configuration
*/
static void MX_GPIO_Init(void)
{

  /*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*/
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();
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();

}

/* USER CODE BEGIN 4 */

void HAL_SD_TxCpltCallback(SD_HandleTypeDef *hsd)
{
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HAL_SD_TxCpltCallback \r\n");
                int k = 0;
                k++;
}

void HAL_SD_RxCpltCallback(SD_HandleTypeDef *hsd)
{
                int k = 0;
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HAL_SD_RxCpltCallback \r\n");
}

void HAL_SD_ErrorCallback(SD_HandleTypeDef *hsd)
{
                int k = 0;
                k++;
//printf("HAL_SD_ErrorCallback \r\n");
}

void HAL_SD_AbortCallback(SD_HandleTypeDef *hsd)
{
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HAL_SD_AbortCallback \r\n");
                int k = 0;
                k++;
}
/* USER CODE END 4 */
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.
  * @param  file: The file name as string.
  * @param  line: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.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_Error_Handler(char *file, int line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*/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*/
  while(1)
  {
  }
  /*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*/
}

#ifdef  USE_FULL_ASSERT
/**
  * @brief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
  *       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.
  * @param  file: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
  * @param  line: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assert_failed(uint8_t* file, uint32_t line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6 */
  /*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,
    ex: printf("Wrong parameters value: file %s on line %d\r\n", file, line) */
  /* USER CODE END 6 */
}
#endif /* USE_FULL_ASSERT */

/**
  * @}
  */

/**
  * @}
 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

目前,我也只能忽略那个在DMA写的时候回调的HAL_SD_ErrorCallback 以及DMA Tx的0x02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才试了一下是可以的,所有默认的就行,不回调也无所谓,02dmaerror表示busy,不影响,数据可以写下去.
dma完 ...

0x02错误不是  HAL_DMA_ERROR_FE
/** @defgroup DMA_Error_Code DMA Error Code
  * @brief    DMA Error Code
  * @{
  */
#define HAL_DMA_ERROR_NONE            0x00000000U    /*!< No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HAL_DMA_ERROR_TE              0x00000001U    /*!< Transfer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HAL_DMA_ERROR_FE              0x00000002U    /*!< FIFO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HAL_DMA_ERROR_DME             0x00000004U    /*!< Direct Mode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HAL_DMA_ERROR_TIMEOUT         0x00000020U    /*!< Timeout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HAL_DMA_ERROR_PARAM           0x00000040U    /*!< Parameter err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HAL_DMA_ERROR_NO_XFER         0x00000080U    /*!< Abort requested with no Xfer ongoing   */
#define HAL_DMA_ERROR_NOT_SUPPORTED   0x00000100U    /*!< Not supported 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*/

怎么会是BUSY错误,请问从哪里看到的

楼主:
顺便上传在两个英文网站下载的pdf文档,供有需要的人下载学习

网友C:
是,你的对,我看走眼了看成 HAL_StatusTypeDef 类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,你的对,我看走眼了看成 HAL_StatusTypeDef 类型了

哈,我也只能give up,等官方的来看看了。
怎么现在21IC没有结贴功能了?~!

网友C:
你要不套上FATFS再参考一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要不套上FATFS再参考一下.

FATFS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底层这块的。
另外想请教一下,你是调用什么函数来清除DMA这个错误标志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FATFS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底层这块的。
另外想请教一下,你是调用什么函数来清除DMA这个错误标志的 ...

我没再弄了

楼主:
好的,没问题

楼主:
另外再说明一下:
HAL_SD_TxCpltCallback  HAL_SD_RxCpltCallback  HAL_SD_ErrorCallback HAL_SD_AbortCallback
这个几个回调函数中,最好不要用printf打印数据,否则会出现在下次调用SD_SendSDStatus函数的时候卡死在里面,一直在如下段代码中循环
  /* Get status data */
  while(!__HAL_SD_GET_FLAG(hsd, SDIO_FLAG_RXOVERR | SDIO_FLAG_DCRCFAIL | SDIO_FLAG_DTIMEOUT | SDIO_FLAG_DBCKEND))
  {
    if(__HAL_SD_GET_FLAG(hsd, SDIO_FLAG_RXFIFOHF))
    {
      for(count = 0U; count < 8U; count++)
      {
        *(pSDstatus + count) = SDIO_ReadFIFO(hsd->Instance);
      }

      pSDstatus += 8U;
    }

    if((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) >=  SDMMC_DATATIMEOUT)
    {
      return HAL_SD_ERROR_TIMEOUT;
    }
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