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种单片机可以产生500KHZ、占空比60%的PWM?求推荐。

楼主(2018-04-13):
哪种单片机可以产生500KHZ、占空比60%的PWM?求推荐。

网友A:
c2000

谢谢

网友B:
ATMEGA88, 10M晶振。定时器变频模式;计数器最大值20,PWM高的值12;  0~11输出高电平,11到20输出低电平。

谢谢

网友C:
只是要500KHz,60%占空比,那一堆芯片可以,例如PIC。

谢谢

网友D:
500KHZ  --->   周期2uS
占空比60%  ——>  H:1.2uS   L:0.8uS
最小控制单位:0.4uS = 400nS

谢谢

网友E:
http://item.szlcsc.com/115896.html
25MHz主频,18K Flash,512 RAM, 双串口(波特率高达781.25 kHz),10Bit 300KSPS ADC,内置22.1184 MHz时钟电路,高抗干扰(8KV ESD, 4KV EFT),支持外部晶振和外部ADC参考电压。

含税17%,2.38元!

网友F:
也可以用FPGA/CPLD实现。。。

网友G:
只是要求这个功能,太多单片机可以的了,国产的,台湾系列的好多都可以.

网友H:
stm32  的单片机也可以,好多型号都能满足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