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大家一个问题,搞自动化的是否有学习python的必要?

楼主(2018-04-13):
本人是学自动化的学生一枚,平常写单片机程序都用c语言,之前自学过一段时间的python,想问大家学python在自动化方面可以做些什么?

网友A:
和你情况差不多;搞硬件的时候多;以前做一些小工具都是用C/C++来写,也能实现,就是不怎么方便;后来就学了一下python,现在基本上把需要PC处理的一些比较复杂的转换,数据处理之类的用python,只有用MCU之类硬件的时候在不得不用C/C++

python目前对我来说只是起到加速办公的需求,比如测试机产生的一堆log中(总大小上G级别)提取出来有用的数据,转存,用C/C++代码能写死,但是用python加正则总共也就几十到100行左右,简直不要太爽。
用在硬件上的看到有个microPython,是跑在单片机上的python , 但是并没有玩过。具体不太清楚

网友B:
可以学学的,其实多会点,了解一些东西很好的。多个选择,也可以学习一下基于Lua语言的NodeMCU,这个做ESP8266开发非常方便。如果学服务器端的开发,还可以学习Node.js。甚至PH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