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求助?仿真结果与预期不一致?

楼主(2018-04-13):
用2个74HC595联级做点阵静态图显示,74HC595做列扫描,51单片机P2口做行扫描,为什么仿真出来的点阵不是一个静态图?而是逐行点亮,甚至夸行点亮?请大神赐教?
以下是源程序和原理图:
源程序: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sbit DS=P0^0;
sbit SH=P0^1;
sbit ST=P0^2;

unsigned char code LED2[]={0x00,0x82,0xC5,0xF9,0x01,0x02,0x04,0xF8};
unsigned char code LED1[]={0x00,0x41,0xA3,0x9F,0x80,0x40,0x20,0x1F};

void delay1µs()
{
  _nop_();

}
void hc595_in(unsigned char dat)
{
unsigned char z;
for(z=0;z<8;z++)
   {

   if((dat&0x80)==0x80)
      DS=1;
   else
      DS=0;
   dat=dat<<1;
   SH=0;
   delay1µs();
   SH=1;
   delay1µs();
   }
}
void hc595_out()
{
        ST=0;
        delay1µs();
        ST=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EA=1;
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 TL0=0x67;
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while(1);

}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static unsigned char i=0;
  TH0=0xFC;
  TL0=0x67;
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hc595_in (LED2);        hc595_in (LED1);        delay1µs();        hc595_out();P2=0x7F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hc595_in (LED2);        hc595_in (LED1);        delay1µs();        hc595_out();P2=0xBF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hc595_in (LED2);        hc595_in (LED1);        delay1µs();        hc595_out();P2=0xDF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hc595_in (LED2);        hc595_in (LED1);        delay1µs();        hc595_out();P2=0xEF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hc595_in (LED2);        hc595_in (LED1);        delay1µs();        hc595_out();P2=0xF7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hc595_in (LED2);        hc595_in (LED1);        delay1µs();        hc595_out();P2=0xFB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hc595_in (LED2);        hc595_in (LED1);        delay1µs();        hc595_out();P2=0xFD;i++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hc595_in (LED2);        hc595_in (LED1);        delay1µs();        hc595_out();P2=0xFE;i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可能要注意时序问题, 时序上的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