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启动问题

楼主(2018-04-14):
51核的单片机上电重启后发现程序未从main()函数开始执行,keil模拟仿真发现RST后程序跳转地址不是main(),而是一个子程序的地址。
STARTUP.A51使用的是keil自带默认的。求大神帮着看看原因,谢谢!

网友A:
这个不好说,有可能文仲损坏,换台电脑重新编译,或者重新加载启动文件

网友B:
本来就是这样的,复位后肯定不是从main开始,先要设置中断入口,以及RAM清零的操作。

网友C:
本来就是启动后先进入crt,crt初始化后才会进入main啊。
你把keil的调试勾上执行到main,就把这段跳过去了。

楼主:
不是直接跳到main函数可以理解,但是也不能直接跳到子函数中,0x2931对应的是一个子函数,而且是子函数中间。调试配置中已经勾选“Run to Main”了,@linqing171

网友C:
贴 0x2931 对应的反汇编,哥给你注释。

楼主:
C:0x2930    22       RET
C:0x2931    787F     MOV      R0,#0x7F
C:0x2933    E4       CLR      A
C:0x2934    F6       MOV      @R0,A
C:0x2935    D8FD     DJNZ     R0,C:2934
C:0x2937    758120   MOV      SP(0x81),#0x20
C:0x293A    022978   LJMP     C_START(C:2978)
C:0x293D    022B24   LJMP     main(C:2B24)

是自己弄错了,的确是跳到main函数去了。不过问一下,哪句是把所有的RAM清零,因为发现重新上电后,有几个变量没有被清零。

网友D:
2931~2936 这四句清除 0x00~0x7F data Ram, 如果要清除 idata Ram,需要修改startup.A51文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2931~2936 这四句清除 0x00~0x7F data Ram, 如果要清除 idata Ram,需要修改startup.A51文件 ...

这个很牛X的,R0即是指针,又是计数器

网友E:
这个不好说吧

网友C:
把keil目录里面的startup.A51复制一份,加入到工程里面后,keil就不链接默认的了。

注释如下:
C:0x2930    22       RET
C:0x2931    787F     MOV      R0,#0x7F    R0里面存入7F,也就是RAM的最后一个地址。
C:0x2933    E4       CLR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; clear指令来 清空A
C:0x2934    F6       MOV      @R0,A           A的值存入R0指向的idata
C:0x2935    D8FD     DJNZ     R0,C:2934       decrease R0, Jump to 上一句 if Not Zero,翻译成C语言 if(!--R0) goto C:2934
C:0x2937    758120   MOV      SP(0x81),#0x20   c语言运行用堆栈初始化
C:0x293A    022978   LJMP     C_START(C:2978) c语言进入main函数前的全局变量初始化
C:0x293D    022B24   LJMP     main(C:2B24)       c语言main函数

你这个只清空了idata的0~7F;xdata没有清空。

@cjseng :idata清了一半,但是楼主是用的keil c51 large模式编译的,变量都在xdata。
是idata没清空吧

楼主:
嗯,搞定了。都清了之后就好了。谢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