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]
如何实现高精度高稳定性的DA输出

楼主(2018-04-14):
如何实现高精度高稳定性的DA输出

        在实际应用中,很多时候需要输出电压,电流等信号,特别是在工控行业中,4-20mA的转换经常要用到,如果采用AD421芯片来做的话,可以轻易实现一个16位的DA输出电路,但是成本颇高,在很多的项目中用不上如此昂贵的芯片。
  既然现在很多的仪表中都使用了单片机,为何不用单片机的PWM输出来做一个DA呢?
  实践表明,这样完全可行,PWM可以通过定时器来产生,然后经过一个转换电路,可以实现一个隔离的DA输出。
  后页是该电路:
  该电路来源于实际应用!用该电路做隔离的4-20mA或者是1-5V的变换电路,可以达到0.5‰的精度以下,同时成本很低。
  PWM经过光耦隔离后,由于波形可能发生畸变,所以,经过一个门电路来整形。然后经过两个一阶滤波电路得到一个直流电平信号。改信号经过运放和反馈回来的信号做一个比较,产生一个控制电平来控制达林顿接法的三极管。输出部分可以选择4-20mA或者是1-5V输出。(部分器件不焊接即可)。
如果要达到更高的精度,请将稳压芯片更换成更好的基准源。比如TI
LM285-2.5V(20ppm),或者是更高的5ppm 的基准IC 等。
实际应用中发现,如果要取得比较好的温漂,一阶滤波处的电容最好采用钽
电容。同时,采用比较好的运放来控制。
通过该电路,做到 14 位以上的精度是完全可以的。

网友A:
基准源一定要好,最好选择专门的DA芯片。TI这样的芯片也是不少的。
http://www.ti.com/data-converters/dac-circuit/overview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