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想搞个非稳压dcdc降压电路

楼主(2018-04-14):
请教,我也想搞个dcdc降压电路,要求比较怪,请大家多指教
要求在输入48v时,精确输出3v(1%),但是在输入超过48v时,输出必须同步上升,此时无精度要求
电流要求不高,300-500ma,最好有限流500ma,无法实现的话就实现短路保护,且自动恢复
要求是隔离电源,静态功耗低
成本承受力比较强。
我是不是要求较怪?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A:
是否为输入小于48V时输出3V(1%),超过48V时输出比例上升?
输入小于多少时不用管输出电压?
可以做出这样的隔离电源,不算太复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否为输入小于48V时输出3V(1%),超过48V时输出比例上升?
输入小于多少时不用管输出电压?
可以做出这样的 ...

是的,就是这个意思,请指教

网友A:
做一个隔离的DCDC, 在比如24~48V时 稳压输出3.00V, 输入侧加 一个比较器,当输入超过48V时, 将输入用运放调理后送DCDC的反馈端,输出电压就可以在输入超过48V时比例增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一个隔离的DCDC, 在比如24~48V时 稳压输出3.00V, 输入侧加 一个比较器,当输入超过48V时, 将输入用运放 ...

如果输入电压超过48v,送到反馈端,输出电压上升,可是上升多少?反馈端也不知道

网友A:
好做一点的办法是加个带 ADC 的单片机,一块多钱, PWM控制输出电压, 两个要求都可以解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做一点的办法是加个带 ADC 的单片机,一块多钱, PWM控制输出电压, 两个要求都可以解决。 ...

你做吗?私聊

网友A:
有时间做, 回消息给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