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关于新唐8051系列的内部flash模拟EEPROM,FLASH的开始地址怎么选择,

楼主:
新手,恳请各位牛人解答!地址是代码后面的还是前面的呢,一般怎么确定开始地址

网友A(2018-04-16):
N76E003内嵌18K的Flash存储区,通常称作APROM,用于存放用户程序代码。该Flash存储区支持在应用编程( IAP)功能,即可通过片内固件更新程序代码。 IAP功能同时提供用户可自行配置程序区域或数据存储区。 IAP功能可以对数据存储区进行读写操作,同时读数据也可以通过MOVC指令来实现。

网友A:
看手册217页,1.0.5版本
21.3 使用flash存储器作为数据存储
在一般应用中,有时需要一些数据在断电情况下不能丢失,以便用户读回或更新,作为系统控制的参数。
N76E003支持IAP功能并且存储在flash中的字节都可以用MOVC指令读取,所以很适合作为非易失数据存储器。
Flash写次数为100,000次

网友B:
都可以,看你想定义那儿,只要跟你的代码空间不冲突都行。比如你可以放最后。

网友C:
看你指定哪儿了

网友D:
参考例子。和手册介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