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MCU

楼主(2018-04-14):
要求带AD满足1.采样率大于2MHz;2.分辨率大于14,有效位大于13;3.输入电压幅度范围-1~+1V左右

@xch :好的呢。我去具体看一看。非常感谢呢!!
xch
@Hazelhyd :采样电容与源阻抗和采样精度有关。加buffer一般可以降低阻抗,这样就不要求很小的采样电容了。
xch
@Hazelhyd :需要一个高速BUFFER,而且需要抗混叠低通滤波。正负输入需要利用Vref 叠加输入,把它变换成0V以上信号。通过BUF,信号源阻抗下降可以换宽
@xch :我们的要求是采样电容是小于5pF
@xch :2.采样电容是9pF的话,它前面有pre-buffer,是不是就可行啊。我不太懂呢,麻烦啦~
@xch :好神奇。我刚想说给你发一下,让你帮忙看一下行不行。 关于这个有两个疑问的点:1.它的ADC是单端的,用于我这个-1V~1V可以吗?需要加什么吗?
xch
http://www.analog.com/media/cn/technical-documentation/evaluation-documentation/ADSP-CM402F_CM403F_CM407F_CM408F_cn.pdf
@xch :我也是找到这个,但是采样电容又是16.5pF了,PGA带不动。好绝望。。。
xch
TMS320F2837xD 双核 Delfino™ 微控制器 ,这个ADC两通道轮流采样可以达到2,2MSPS
xch
DSP可能有这么快速的ADC,和分辨率

网友A:
能直接接收负电压输入的mcu不多吧,我还没见过。如果楼主找到了希望能向我分享一下。
一般都是通过信号调理电路,然后再用单片机采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直接接收负电压输入的mcu不多吧,我还没见过。如果楼主找到了希望能向我分享一下。
一般都是通过信号调理 ...

找到的话一定,其实我也不太了解。满幅2V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的话一定,其实我也不太了解。满幅2V?

如果通过电路调理的话,就无所谓了,可以直接升电压到0~2v,或者再放大到0~3.3v、0~5v等
主要是没见过能直接ad采样负电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通过电路调理的话,就无所谓了,可以直接升电压到0~2v,或者再放大到0~3.3v、0~5v等
主要是没见过能 ...

嗯。我刚开始了解,估计理解错了。听你这么一说,应该是通过电路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