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放大运放电路分析

楼主(2018-04-14):
如图,是差分运放 对电网电压 进行差分放大采集。
有几个疑问 请教一下大家:
(1)R4的作用是什么呢? 可以去掉吗?

(2)R5和R6之间 为啥要接地?可以不接吗?
(3)R5和R6的 阻值 可以 不相等吗? 比如一个是1K,一个是 2K 可以吗?
(4)C8和C9的作用是对共模干扰信号 滤波吧? 为啥没有接地?

xch
画错电路了

网友A:
1. 可以去掉,将R5、R6换成33欧姆(后者其他合适的阻值)的就可以;
2. 获得稳定的共模电压。可以不接地,后边采用单运放的差动放大器就可以了;
3. 可以不相等,只要后面电路、ADC等能处理就行;
4. 应该是共模滤波;应该接地,C8、C9中间应接地。

C8、C9中间应接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可以去掉,将R5、R6换成33欧姆(后者其他合适的阻值)的就可以;
2. 获得稳定的共模电压。可以不接地, ...

(2)不接地,为什么 只能用单运放呢?

网友:
R5和R6之间可以不接地,对共模信号来说是接地,对差模信号是浮地,可以不等,阻值大小影响增益

我也是小白,仅供参考

网友:
建议楼主看看差放的工作原理,最近我在复习电子电路原理,有用

网友:
你这下面需要得到负压,不接地的话,那负压怎么算?

网友:
应该是要需要负压的吧

网友:
应该是要需要输出负压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