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在dxp的内电层走几根线

楼主(2018-04-14):
    如题。
    我用dxp画4层板,中间是2个平面,一个是vcc3.3,另外一个是gnd。我想在vcc3.3这个平面中“分割”一点点出来,走几根信号线。
    我电脑里有搜集到这样走线的pcb工程,但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做。

    谢谢啦!

   ++++++++++++++++++++
    明白了。vcc3.3是敷铜,连在网络vcc上的。

楼主:
就这样子,如图中R211、 R171、R219、R175等竖直方向的那几根走线。

网友A:
1 新建的时候选择不是 负片,就可以随便走线了。
2 如果是负片的话,走线的地方就是没有线,先画上个圈,然后双击一下中间部分,选择个网标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

网友B:
机械钻孔还是激光钻孔?通孔是顶层打穿底层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