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win10下打开keil电脑容易死机

楼主(2018-04-14):
win10下打开keil电脑容易死机,keil版本是5.25,管理员模式下**,而且我发现keil5编译时候 CPU占用100%,在win7下CPU到80%多。
我的电脑硬件配置绝对够用,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我的还好,没死机。。。看看是不是有毒

网友A:
没遇到过,没装过WIN10

网友B:
你清理一下系统。

网友B:
在C盘单击右键,磁盘清理,试试看。

网友C:
我用的5.24,不卡,不死机。

网友C:
你可以从msdn我告诉你,下载最新版的win10安装镜像,安装试试。

网友D:
我keil5在win10下编译,CPU也是占用100%,但是没死过机,我用的5.23,之前试过5.24,st-link仿真器老是未响应,用5.23没事

网友E:
我的是经常没响应,每次点debug都没响应一会儿,等会儿就好了

网友F:
没出现楼主的情况。

网友G:
我也是比较卡

网友H:
我用的还好,没什么问题。win10版本  10.0.16299.371
Keil版本  5.20.0.39

网友I:
系统没有安装好吧,阉割版。

网友J:
用win10 32和64位,都没有见过楼主的情况。

网友K:
以前我用win7遇到过,重装系统后,再装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从msdn我告诉你,下载最新版的win10安装镜像,安装试试。

谢谢,能给个链接吗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能给个链接吗

cn_windows_10_multi-edition_version_1709_updated_dec_2017_x64_dvd_100406696.iso (4.88 GB)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能给个链接吗

用迅雷极速版下载。

网友M:
兼容性不好了。

网友:
要把以电脑系统的用户名结尾的的文件(在工程项目文件夹)删除才可以吧

网友N:
把兼容模式去掉

网友O:
MDK版本太低不支持?

网友P:
在WIN7环境下 可以使用的

网友Q:
使用最好用管理员身份运行。

网友R:
win10打开keil无响应,可能不兼容

网友S:
重装一次就行了

网友T:
都是兼容性问题

网友U:
以管理员方式运行

网友M:
换个系统吧。

网友O:
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N:
可能运行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项目工程里面有个.James文件删除

网友Q:
KEIL软件本身问题很多

网友R:
重装,试过其他版本

网友S:
4.72 没问题

网友T:
鼠标右键兼容性疑难解答,选xp

网友U:
在**的时候以兼容模式才可以,到了运行的时候以管理员方式运行

网友P:
用管理员身份运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win10打开keil无响应,可能不兼容

有响应 ,只是电脑好容易死机,在打开了keil的情况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