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频器使用之面板与功能键

楼主(2018-04-14):
分频器使用之面板与功能键

专业音箱分频器

   下面介绍各个功能键、钮和接口的作用。

    (1)INPUTGAIN    .

    输入增益。输入信号电平调节,一般放在肋B位置。

    (2)LF DELAY

    低音延时。对低音进行O—2ms(最大60cm)延时。

    (3)LF/HF GAIN

    低频/高频增益。对低频频段、高频频段的电平进行调节。

    (4)MUTE

    哑音。阻断某频段的信号。

音箱分频器发烧级MKP电容

    (5)x-0VER PREQ

    分频频率(分频点)。二分频时,只有一个分频点;三分频时,有两个分频点。

    (6)RANGE

    频率范围—o分频频率范围在90—900Hz或900Hz—9kHz之间选择。

    (7)MODE

    分频方式。双声道二分频或单声道三分频选择。

    (8)MONO BASS

    单声低音。在双声道立体声方式中,可以选择单声低音输出。

无氧铜分频线圈音响HIFI配件

    (9)CD EQ

    恒定指向号角均衡。在使用恒定指向号角(美国EV公司的专利)的情况下,可以使高频段特性更好。

    (10)LIMITER

    限制钮。输出信号增益限制调节,用于限制过强信号,保护功放音箱。

    (11)THRESHOLD

       阈值选择键。选择限制阈值范围,有-6dB和+18dBu两种选择。 电子分频器的背面板一般以各种接口为主,如图2所示,下面介绍各个接口和功能键的作用。

       (12)FUSE

        保险及电源插座。

        (13)SERIAL NUMBER

        产品系列号码。

       (14)HIGH/MID/LOW OUTPUT

        高频/中频/低频输出接口。双声道二分频输出时,按接口上面的频段指示输出高频和低频:单声道三分频时,按接口下面的频段指示输出高频、中频和低频。

汽车音响分频器

       (15)POLARITY

        极性(相位)键。用此键可以进行反相调节。

       (16)INPUT

        信号输入接口。从此接口输入全频信号,单声道三分频方式时,从左声道输入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