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1/8

楼主(2018-04-14):
有没有办法,做一个dcdc隔离电源
要求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1/8

网友A:
可以把输入电压引入到反馈端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把输入电压引入到反馈端去

那输出电压就不反馈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输出电压就不反馈了?

当然也要反馈的, 否则没有办法稳压了

网友B:
输出随着输入同比下降 比例始终是1:8?

网友C:
类似运放

网友D:
就是用输入电压的1/8做基准,这个不知道对系统的响应速度要求高不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就是用输入电压的1/8做基准,这个不知道对系统的响应速度要求高不高

这样应该不行的吧,楼主说的输入电压应该不会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样应该不行的吧,楼主说的输入电压应该不会变

输入电压在变,变化后,还要求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的1/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