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马达PID控制问题

楼主(2018-04-14):
以下是马达的PID控制函数, 误差怎么和比例相除,还能放大误差?有知道的朋友回答下

// Proportional term
   Control_i = Controller_output_G + (Error / PID_PROPORTIONAL);

// PID parameters
#define PID_PROPORTIONAL (5)
#define PID_INTEGRAL     (50)
#define PID_DIFFERENTIAL (50)

void PID_MOTOR_Control_Motor(void)
{
   int Error;
   int Control_i;

   // Get the current speed value (0-255)
   Speed_measured_G = PID_MOTOR_Read_Current_Speed();

   // Get the desired speed value (0-255)
   Speed_required_G =
   PID_MOTOR_Get_Required_Speed();

   if (++Ticks == 100)
   {
      Speed_required_G = 200;
   }

   // Difference between required and actual speed (0-255)
   Error = Speed_required_G - Speed_measured_G;

   // Proportional term
   Control_i = Controller_output_G + (Error / PID_PROPORTIONAL);

   // Integral term [SET TO 0 IF NOT REQUIRED]
   if (PID_INTEGRAL)
   {
      Sum_G += Error;
      Control_i += (Sum_G / (1 + PID_INTEGRAL));
    }

   // Differential term [SET TO 0 IF NOT REQUIRED]
   if (PID_DIFFERENTIAL)
   {
      Control_i += (Error - Old_error_G) / (1 + PID_DIFFERENTIAL);

      // Store error value
      Old_error_G = Error;
    }

   // Adjust to 8-bit range
   if (Control_i > 255)
   {
      Control_i = 255;
      Sum_G -= Error;  // Windup protection
   }

   if (Control_i < 0)
   {
      Control_i = 0;
      Sum_G -= Error;  // Windup protection
   }

   // Convert to required 8-bit format
   Controller_output_G = (tByte) Control_i;

   // Update the PWM setting
   PID_MOTOR_Set_New_PWM_Output(Controller_output_G);

   // Update display
   PID_MOTOR_data_G[4] = CHAR_MAP_G[Speed_measured_G / 100];
   PID_MOTOR_data_G[5] = CHAR_MAP_G[(Speed_measured_G % 100) / 10];
   PID_MOTOR_data_G[6] = CHAR_MAP_G[Speed_measured_G % 10];

   PID_MOTOR_data_G[12] = CHAR_MAP_G[Speed_required_G / 100];
   PID_MOTOR_data_G[13] = CHAR_MAP_G[(Speed_required_G % 100) / 10];
   PID_MOTOR_data_G[14] = CHAR_MAP_G[Speed_required_G % 10];

   PID_MOTOR_data_G[20] = CHAR_MAP_G[Controller_output_G / 100];
   PID_MOTOR_data_G[21] = CHAR_MAP_G[(Controller_output_G % 100) / 10];
   PID_MOTOR_data_G[22] = CHAR_MAP_G[Controller_output_G % 10];

   PC_LINK_O_Write_String_To_Buffer(PID_MOTOR_data_G);
}

网友A:
比例只是一个系数, 放大还是缩小只是系数的大小问题
我觉得应该推荐楼主, 从头学习一下 PID 算法
本坛和网络上有大量的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例只是一个系数, 放大还是缩小只是系数的大小问题
我觉得应该推荐楼主, 从头学习一下 PID 算法
本坛和网 ...

比例系数是5,缩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