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【求助】STM32F407能不能同时使用USB PHY和以太网PHY

楼主(2018-04-14):
【求助】STM32F407能不能同时使用USB HPY和以太网HPY
现在需要使用高速USB模拟一个USB设备和进行传输文件高速以太网接口,STM32F407能不能同时使用两个PHY。
STM32F407必须使用144管脚的芯片   100管脚的USB PHY和以太网PHY有冲突
只有144可以使用以太网管PHY另一组管脚
纠结。
USB HPY使用:RN1133
以太网HPY使用:IP101GR或者LAN8720
求高手

网友:
用那个cubeMX配置的吗s

网友A:
当然可以啊,USB和以太网又不冲突

网友B:
楼主问的是能不能,那就是没试呢,有板子就可以试试啊

网友C:
那就用144的。

楼主:
144的太贵啊

网友D:
stm32f407zet6已经不算贵了。以前我用的时候40多一片呢。

网友E:
这个你用STM32CUBEMX配置就比较直观点。
要同时usb HS和ETHERNET的话,需要144脚甚至以上。

网友F(2018-11-20):
这个USB PHY,RN1133 ,是哪里产的?不是都用USB3320吗????
国产的高速USB-PHY吗? 价格多少

网友G:
肯定可以,他们之间有干扰吗?

网友G:
移植个操作系统上去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