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 Python 发邮件

楼主(2018-04-14):
前言

发送电子邮件是个很常见的开发需求。比如你写了个监控天气的脚本,发现第二天要下雨,或者网站上关注的某个商品降价了,就可以发个邮件到邮箱来提醒自己。

使用 Python 脚本发送邮件并不复杂。不过在网页上搜了些教程,都亲测无效,发现或多或少有点问题,导致发送失败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如何使用 Python 发送邮件。

本文主要内容包括,了解发邮件的思路,发送邮件需要的一些设置,发送一封简单的邮件,发送一封包含附件的邮件,在写代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等。(完整参考代码地址见文末)

1. 思路

使用脚本发送邮件的思路其实和客户端发送邮件一样,过程都是:

登录 —> 写邮件 —> 发送

只不过通过脚本发送时我们需要考虑到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。以下为思路导图:

2. Python-email 模块

与发送邮件相关的 Python 模块:

smtplib

是关于 SMTP(简单邮件传输协议)的操作模块,在发送邮件的过程中起到服务器之间互相通信的作用。

email

简单来说,即服务器之间通信的信息,包括信息头、信息主体等等。

举个简单的例子,当你登录邮箱,写好邮件后点击发送,这部分是由 SMTP 接管;而写邮件、添加附件是由 email 模块控制。

3. 开通电子邮箱的SMTP功能

在使用脚本发邮件之前,我们需要打开自己邮箱的 SMTP 功能,各家邮箱的设置方法就不一一讲述了,具体使用时可以百度一下,下面以 163 邮箱设置为例做一个简单的演示:

4. 简单代码

实践出真知,我们结合一个简单的代码来理解这一过程:登录 163 邮箱,向 qq 邮箱发送邮件。

脚本分为三个步骤:

  • 设置好服务器端信息
  • 邮件主体信息
  • 登录发送

另外在处理文本时,我们需要使用 MIMEText 类。

  1. import smtplib
  2. from email.mime.text import MIMEText
  3. #设置服务器所需信息
  4. #163邮箱服务器地址
  5. mail_host = 'smtp.163.com'
  6. #163用户名
  7. mail_user = '159*****02'
  8. #密码
  9. mail_pass = '7*passwd*x'
  10. #邮件发送方邮箱地址
  11. sender = '159*****02@163.com'
  12. #邮件接受方邮箱地址,注意需要[]包裹,这意味着你可以写多个邮件地址群发
  13. receivers = ['59*****02@qq.com']

  14. #设置email信息
  15. #邮件内容设置
  16. message = MIMEText('content','plain','utf-8')
  17. #邮件主题
  18. message['Subject'] = 'title'
  19. #发送方信息
  20. message['From'] = sender
  21. #接受方信息
  22. message['To'] = receivers[0]

  23. #登录并发送邮件
  24. try:
  25.     smtpObj = smtplib.SMTP()
  26.     #连接到服务器
  27.     smtpObj.connect(mail_host,25)
  28.     #登录到服务器
  29.     smtpObj.login(mail_user,mail_pass)
  30.     #发送
  31.     smtpObj.sendmail(
  32.         sender,receivers,message.as_string())
  33.     #退出
  34.     smtpObj.quit()
  35.     print('success')
  36. except smtplib.SMTPException as e:
  37.     print('error',e) #打印错误

楼主:
结果:

注意事项:

一些邮箱登录比如 QQ 邮箱需要 SSL 认证,所以 SMTP 已经不能满足要求,而需要SMTP_SSL,解决办法为:

  1. #启动
  2. smtpObj = smtplib.SMTP()
  3. #连接到服务器
  4. smtpObj.connect(mail_host,25)
  5. #######替换为########
  6. smtpObj = smtplib.SMTP_SSL(mail_host)
5. 带有附件的email

上面我们介绍了发送字符串的邮件,但这明显不满足现代邮件的需求,下面我们介绍如何发送内容以 HTML 格式,并且带有图片和文本文件的邮件。

处理多种形态的邮件主体我们需要 MIMEMultipart 类,而处理图片需要 MIMEImage 类。

import smtplib
from email.mime.text import MIMEText
from email.mime.multipart import MIMEMultipart
from email.mime.image import MIMEImage

#设置登录及服务器信息
mail_host = 'smtp.163.com'
mail_user = '159*****02'
mail_pass = '7******x'
sender = '159*****02@163.com'
receivers = ['7******0@qq.com']

#设置eamil信息
#添加一个MIMEmultipart类,处理正文及附件
message = MIMEMultipart()
message['From'] = sender
message['To'] = receivers[0]
message['Subject'] = 'title'
#推荐使用html格式的正文内容,这样比较灵活,可以附加图片地址,调整格式等
with open('abc.html','r') as f:
    content = f.read()
#设置html格式参数
part1 = MIMEText(content,'html','utf-8')
#添加一个txt文本附件
with open('abc.txt','r')as h:
    content2 = h.read()
#设置txt参数
part2 = MIMEText(content2,'plain','utf-8')
#附件设置内容类型,方便起见,设置为二进制流
part2['Content-Type'] = 'application/octet-stream'
#设置附件头,添加文件名
part2['Content-Disposition'] = 'attachment;filename="abc.txt"'
#添加照片附件
with open('1.png','rb')as fp:
    picture = MIMEImage(fp.read())
    #与txt文件设置相似
    picture['Content-Type'] = 'application/octet-stream'
    picture['Content-Disposition'] = 'attachment;filename="1.png"'
#将内容附加到邮件主体中
message.attach(part1)
message.attach(part2)
message.attach(picture)

#登录并发送
try:
    smtpObj = smtplib.SMTP()
    smtpObj.connect(mail_host,25)
    smtpObj.login(mail_user,mail_pass)
    smtpObj.sendmail(
        sender,receivers,message.as_string())
    print('success')
    smtpObj.quit()
except smtplib.SMTPException as e:
    print('error',e)

楼主:
6.小结
通过上面的代码,想必大家已经对发邮件有了基本的认识。

从整体上我们要把握整个过程的思路:

登录

写邮件

发送

微观上我们需要了解:

smtplib/email 模块的代码规则;

什么时候使用 SMTP,什么时候使用 SMTP_SSL?

针对不同的邮件内容需要使用到不同的类,MIMEmultipart、MIMEText、MIMEIamge 等等;

怎么去设置附件信息

当然,看再多教程,不如亲自动手写一段代码。大家不妨都自己发一封邮件试一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