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76E003 读取96位UID的问题

楼主(2018-04-14):
这是官方给的例程,用printf输出是可以 但是用串口一个一个输出就全都是0,这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教
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N76E003.h"
#include "Common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FR_Macro.h"
#include "Function_Define.h"

UINT8 UID_BYTE(UINT8 Addr)
{
                UINT8 DATATEMP;
                set_IAPEN;
                IAPAL = Addr;
    IAPAH = 0x00;
    IAPCN = READ_UID;
    set_IAPGO;
                DATATEMP = IAPFD;
                clr_IAPEN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DATATEMP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8 READ1,READ2;
      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;
//---------toggle GPIO1---------
        clr_GPIO1;
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00);
        set_GPIO1;
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00);
        clr_GPIO1;
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00);
        set_GPIO1;
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00);
//---------end toggle GPIO1---------

        READ1 = UID_BYTE(0x02);
        READ2 = UID_BYTE(0x05);

        printf ("\n Value = 0x%bx",READ1);
        printf ("\n Value = 0x%bx",READ2);
        while(1);

}

网友A:
你这例子就是printf的啊

网友A:
你是想要个串口输出的非printf版本?

网友B:
不懂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,是读不出来还是不会按照想要的格式打印

网友C:
#include "N76E003_iar.h"
#include "Common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FR_Macro.h"
#include "Function_define.h"

UINT8 UID_BYTE(UINT8 Addr)
{
                UINT8 DATATEMP;
                set_IAPEN;
                IAPAL = Addr;
    IAPAH = 0x00;
    IAPCN = READ_UID;
    set_IAPGO;
                DATATEMP = IAPFD;
                clr_IAPEN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DATATEMP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8 READ1,READ2;
      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;
        InitialUART0_Timer3(115200);

//---------toggle GPIO1---------
        clr_GPIO1;
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00);
        set_GPIO1;
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00);
        clr_GPIO1;
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00);
        set_GPIO1;
        Timer0_Delay1ms(100);
//---------end toggle GPIO1---------

        READ1 = UID_BYTE(0x02);
        READ2 = UID_BYTE(0x05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printf_UART("Value = 0x%x\n",READ1);
printf_UART("Value = 0x%x\n",READ2);
        }

}

网友C:
你试试IAR版的怎么样。官方最近新推出了IAR的BSP。

网友D:
那就是你串口没弄对。

网友E:
你这就跟读ID无关了,是你输出ID的问题

网友F:
没这个板子,官方的例子应该没问题,就一个函数,自己调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想要个串口输出的非printf版本?

对的,就是想要让串口输出单个字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懂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,是读不出来还是不会按照想要的格式打印

我想以单个字节的形式通过串口发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就跟读ID无关了,是你输出ID的问题

是的 想让UID单个输出

网友G:
就一个函数,很难操作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就一个函数,很难操作吗

这个不会呀 就觉得很难  望大神指教

网友G:
跑官网的例子看看,结果,然后直接调用那个函数就行了啊, 你是想搞懂那个函数怎么回事?

网友H:
看看手册怎么讲的,我是用不着啊。应该就是读某个内存。

网友I:
看出来一个问题,这个函数好像是返回一个字节数据,那么也就是8BIT,你用了两次也就是16BIT,跟96差很多。

网友I:
0000H to 000BH

这12个地址是UID

网友I:
21.1 IAP 命令
N76E003 通过IAP可操作 APROM、 LDROM或 CONFIG。 IAP操作模式和编程区域是由IAP控制寄存器IAPCN决
定的。
这个涨价有个表,看完你什么都明白了。
这个例子应该是只读了两个字节的,一共有12个字节。

网友I:
        READ1 = UID_BYTE(0x02);
        READ2 = UID_BYTE(0x05);
例子里是这两个,实际上全部的是从0x00到0x0B
你可以试试

网友J:
楼上正解。那个操作是属于IAP操作下的。

网友I:
上面的高手分析的很好,官方例子的毛病都说出来了,之前我还没注意过。

网友I:
我觉得应该用一个数组读存这个UID,用一个for循环执行。

网友B:
那个例子就是单字节输出啊。你也可以找到串口的例子,用那个方式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