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
Q6025L6双向可控硅一直导通,无法断开,怎么办?

楼主:
最近维修一台加热水的设备,用有一年左右,才出现这种情况。手画的图,用的光耦是MOC3063,双向可控硅是Q6025L6.

问题:加热失控,超温。
检查一:正常开机,加热到设定温度后,继续加热,单片机自检到超温,单片机停止,泵(图中的电机)停止,加热丝还在工作。
检查二:通电,单片机不开,加热丝有加热。
检查三:把泵去掉,通电,单片机不开,加热丝有加热。
检查四:把加热管去掉,把泵接到加热丝电路上,开机泵不能停止。
检查五:把泵电路上MOC3063,Q6025L6,更换到加热电路,,情况依旧。
检查六:更换加热电路新MOC3063,Q6025L6,R2505,情况依旧。
检查七:检测MOC3063控制端电压,泵停止时两个都为零,泵工作时,泵电路上10v,加热电路间断10V(控温间断加热)。
检查八:51R1电阻,两个都是51.1Ω。
综上,问题是只有加热电路不能断开。不是元器件损坏。估计是加热电路误导通。

依据此图,加RC吸收电路,R7用 360Ω/0.5W,   C2 用 0.01μF/1KV,R8用39Ω/1W,情况依旧。
目前怀疑是加的元件不能满足要求,希望懂大神帮忙检查问题。给出RC吸收电路及R7的具体参数,测试。
附件是在网上找的资料,希望能帮助大神。先拜谢。

Q6025L6资料

MOC3063资料

网友A(点评):
是不是可控硅接错线了? 比如说将 MOC3063 拆除,Q6025L6仍然导通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拆除了加热电路MOC3063,R2505,依然导通,拆除R2505后,不能检测超温,所以R2505属于检测电路元件。目前就双向可控硅问题了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电路都是板上之前做好的,用了那么久,不是接错线,并且控制泵的电路一样,如果错的话,都会错。

网友A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拆了MOC3063 ,Q6025仍然导通几乎100%说明你接错线了, 你把Q6025的拆了MOC3063后,剩下以为接对的两根线对调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你好,您在最下面回复本帖,可以领15元,最后参考IF626384和您的建议,成功解决问题,再次感谢。

楼主(2018-04-14):
解决问题的,可以获得打赏30元。

网友B:
检查是哪里短路,或者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前怀疑是加的元件不能满足要求,   方向完全不对
用了一年多好好的,不用乱加。

先谢谢您的回复,泵电路和加热电路并联关系,基本一样的电路,看了一下,应该不是短路。怀疑是用久了,受到干扰,双向可控硅无法断开。

楼主:
问题找到了,加热电路上MOC3063控制的线路,短路,导致可控硅直接导通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找到了,加热电路上MOC3063控制的线路,短路,导致可控硅直接导通。

网友:
给楼主顶一个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.5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