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如何让三极管不要特别烫

楼主(2018-04-14):
大家好,我使用这个电路图给负载提供100mA的电流,我希望用2n2907这款小功率三极管(并且是金属封装),但是遇到一个问题,集电极电压是-5V,三极管发热比较厉害,然后我又想同时用两个三极管来提供同样电流,这样每个就可以通过50mA就可以了,发热就没有没有这么厉害,也就是我上传的这个电路,multium仿真是可以的,但是我去做了实验,发现一个发热很厉害,另外一个不发热。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,测量引脚电压,两个三极管是一样的。本来我之前用tip122也是可以的,通过同样电流发热也不是这么厉害,但是师兄一定要求用金属封装的2n2907,所以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?

网友A:
仿真参数是一样的  当然可以,,实际上同型号管子参数肯定是不一样的,就有你这个现象了。

换个电流大点的管子最好,
非要强求的话就在两个管子的射级加20欧电阻,基极上最好也加上个2欧。问题应该能解决。
楼主你大几啊,说测管脚电压一样,晶体管特性不熟啊

网友B:
或可考虑在发射极串个电阻。

网友C:
每个基极加小电阻

网友D:
嗯, 总的发热量是一定的, 4V*100mA = 0.4W.
两个三极管的特性不一致啊, 加基极电阻, 是可以缓解不均衡情况的

网友B:
在基极或发射极串电阻都能达到均流的目的。

在发射极串电阻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分担三极管的功耗,
从而提高整个电路的可靠性;
但可能会用到额定功率比较大的电阻,增加成本。

两个方案需要比较权衡下哪个更合适。

网友E:
自然冷却的时候,需要关注器件壳到环境的热阻
两个同样的器件并联,由于参数上的离散型很容易造成不均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自然冷却的时候,需要关注器件壳到环境的热阻
两个同样的器件并联,由于参数上的离散型很容易造成不均流 ...

你好,由于可能到时要进入到真空环境,如果还是想让三极管发热不厉害的话,是不是我上面这个电路是可以的,就是利用两个三极管分功率,还有热阻的话,我是不是应该选择热阻小的三极管,这样发热才不厉害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好,由于可能到时要进入到真空环境,如果还是想让三极管发热不厉害的话,是不是我上面这个电路是可以的 ...

分功率不如选个电流承受大的,这样发热量不一定低,但是不牵扯均流,找个热阻低的就可以获得低温升了

发热跟三极管的电气特性相关,跟热阻没关系

网友F:
   2907本身硅片到外壳的热阻约 145K/W, 到空气的热阻是250K/W。在真空中使用,没有空气对流帮助散热,也许在空气中实验可以,到真空下就挂了。
  可以考虑在管帽上加散热片,以前买得到这种小管帽专用的欧米咖形铜散热片,现在几乎没有人做了,你可以买扁方铜条,自己弯出欧米咖形的散热片,套在金属管帽上,两边翅片做长点,涂上黑漆,增强红外辐射能力, 也许一个管子就够了。当然并两个管子保险一些。
  Tip122有散热片螺丝接口,比圆帽的2907更合适安装散热片,硅片的允许功率也大很多,这个应用里面,你师兄的选择明显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2907本身硅片到外壳的热阻约 145K/W, 到空气的热阻是250K/W。在真空中使用,没有空气对流帮助散热,也 ...

你好,他的出发点是希望能是金属封装,想的是塑料封装真空环境下会容易性能不稳定,请问我是不是选用一款大功率三极管,金属封装,在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,到时应该只贴在金属外壁上,是不是就可以了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好,他的出发点是希望能是金属封装,想的是塑料封装真空环境下会容易性能不稳定,请问我是不是选用一款 ...

普通塑封在真空下没有问题, 以前搞大仪器, 10-6 pa 的低分子真空下都没有问题.  所谓的金属封装,一样有绝缘密封塑料存在--比如金封2907的管脚根部就是塑料的.
如果选TO-3之类的大型金封管,其封装本身的热耗散就不止1瓦了,应付你的应用的0.4瓦没有问题

网友G:
用SS8050,这个电流可以达到1A,就是Pc才0.3W,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普通塑封在真空下没有问题, 以前搞大仪器, 10-6 pa 的低分子真空下都没有问题.  所谓的金属封装,一样有绝 ...

你好,我已经觉得要用tip122和tip127了,因为这是我试验过,运行是没有问题的,还有一个问题:就是我在进行整体封装时(既放进铝盒中),我想把这两个芯片都贴在铝壳散热,或者到时还有别的元器件也要贴着散热,这样会不会短接,因为图中的4也是集电极,所以怕到时会不会短接了,期待你的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参数是一样的  当然可以,,实际上同型号管子参数肯定是不一样的,就有你这个现象了。

换个电流大点的 ...

研二。。。都靠自己在瞎摸,自己上网找资料,因为我是把三极管的发射极和运放的负端连接起来的,所以发射极的电压就是我的输入电压,这样子我就可以去掉死区了

哇 研二了,但感觉你的模电基础很弱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或可考虑在发射极串个电阻。

我是这么想的:在发射极接个电阻,三极管的流通电流变小,但是这样流通负载的电流也会相应的减少,负载希望能通过100mA的电流

@lf626384 :是我理解的加电阻的位置不对,谢谢
你理解错了,电流是恒流源,加了电阻电流不变的,电阻起分压作用,从而分担三极管消耗的功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嗯, 总的发热量是一定的, 4V*100mA = 0.4W.
两个三极管的特性不一致啊, 加基极电阻, 是可以缓解不均衡情况 ...

版主你好,我准备用tip122和tip127这款大功率芯片了,我发现了,同样是0.4W,通过tip122一开始微微发热,如果不做任何散热,就会越来越热,但是如果是2n2907的话,不要说0.4W,0.2W就开始烫了,但是不至于烫得碰不了。所以如果散热不好的情况下,大功率管是比较使用的。是这样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是这么想的:在发射极接个电阻,三极管的流通电流变小,但是这样流通负载的电流也会相应的减少,负载希 ...

运放的同相端为 -1 V,反相端也是 -1 V 。

只要运放输出的驱动电路工作正常,负责上的电流不会变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运放的同相端为 -1 V,反相端也是 -1 V 。

只要运放输出的驱动电路工作正常,负责上的电流不会变小的。 ...

但是我发射极的电压固定了,就是-1V,也就是如果我在负载那里串联一个10欧姆的电阻,这样就相当于我的发射极的电流就是1/20=0.05,比原来的1/10小了一般,还是我理解的串联方式错了?

网友D:
不管散热怎么样, 发热量的功耗是一样的.  大功率管自带散热器, 所以开始不觉得烫.
为了工作的稳定性, 建议采用带散热器的中, 大功率管.
另外也建议做适当的散热设计

网友H:
100mA * 10 ohm = 1V 把负电源改成-2V。
三极管的发热从5V 的 400mW 降低到2V 的 100mW。

应该就不太热了

网友I:
既然是有铝外壳,那就用外壳做为散热片,至于造成短路的问题,可以再管脚与外壳之间增加导热硅片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我发射极的电压固定了,就是-1V,也就是如果我在负载那里串联一个10欧姆的电阻,这样就相当于我的发 ...

电阻串接在运放反相端和三极管发射极之间。
负载仍与运放反相端相连。

一个三极管,不串接电阻的情况:
负载电流为 100 mA
三极管压降 4 V
三极管上的功耗为 400 mW
串接电阻后,假设各分担一半功耗,则电阻计算为:
200 mW / (100 mA)^2 = 20 欧姆

假设两个三极管和两个串接电阻个分担四分之一的功耗,
则电阻计算为:
100 mW / (50 mA)^2 = 40 欧姆

实际的功耗分配应与所用三极管和电阻的额定功耗成比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阻串接在运放反相端和三极管发射极之间。
负载仍与运放反相端相连。

你好,我按照你说的,使用multium仿真,发现三极管的电流仍然是这么多,是不是我搭错了呢

我们说的射级加20电阻,你加错地方了,楼下已经上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既然是有铝外壳,那就用外壳做为散热片,至于造成短路的问题,可以再管脚与外壳之间增加导热硅片。 ...

您是说在三极管那里贴导热硅胶,然后黏在铝壳上就可以了?这样几个三极管都可以共用散热了?不怕短路的问题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按照你说的,使用multium仿真,发现三极管的电流仍然是这么多,是不是我搭错了呢
...

10 欧姆负载接到运放反相端。

电流仍然是 100 mA,不过压降会改变。

网友J:
100mA毫安的电流,管子不可能这么烫!三极管基级为什么不串联电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100mA * 10 ohm = 1V 把负电源改成-2V。
三极管的发热从5V 的 400mW 降低到2V 的 100mW。

那如果在集电极那里串联一个30Ω的电阻,是不是就可以了呢?因为2V的电源不好买

xch
行

网友B:
上图助娜娜同学毕业:

网友F:
三极管散热片与外壳的绝缘,  比较多的是楼上说过的硅胶垫,  某宝上搜 "TO-220 散热绝缘片", 陶瓷的最好,  云母, 硅胶的也可以, 热相变的也蛮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图助娜娜同学毕业:

谢谢您这么耐心回复我,您这个仿真结果是可以的,我准备去尝试下,并且我发现在集电极那里串一个20Ω的电阻,根据仿真结果也是可以的,我手上有1/4W的色环电阻,这个功率只有0.2W,应该没问题吧?我目前又遇到一个问题了,我把图给您看看,也是类似这个电路,不过负载(一个激光二极管)放到了您放20Ω的地方,然后在我发射端固定3V,然后在我原来放负载的地方放40Ω,这样通过负载的电流就可以固定为75mA了,我也把三极管从MBT3904换成tip122了,集电极接12V,发热厉害(烫手),毕竟1W多,所以我还是按照您给的建议加电阻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三极管散热片与外壳的绝缘,  比较多的是楼上说过的硅胶垫,  某宝上搜 "TO-220 散热绝缘片", 陶瓷的最好,   ...

好的,谢谢大家,我去搜搜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这么耐心回复我,您这个仿真结果是可以的,我准备去尝试下,并且我发现在集电极那里串一个20Ω的电 ...

元器件的降额,从可靠性角度出发,在正式产品的设计中,考虑为 50% 以下。最高 75%~80%。
1/4 W 是 250 mW,功耗是 200 mW,降额是 200 / 250 = 80% —— 勉强可行。

参考电源 V1 可以考虑 2.5V,或 1.25V,有很多这两个电压的基准源。

假设是 2.5V,R1 = 2.5V / 75mA = 33.33 欧姆 —— 取 33 欧姆。
R1 上的功耗为 2.5V × 75mA = 187.5mW —— 额定功耗至少 234.375mW(80%),最高 375mW(50%)。

假设是 1.25V,R1 = 1.25V / 75mA = 16.67 欧姆 —— 取 16 欧姆。
R1 上的功耗为 1.25V × 75mA = 93.75mW —— 额定功耗至少 117.1875mW(80%),最高 187.5mW(50%)。

整个恒流回路的功耗为 12V × 75mW = 900mW。
根据回路中各器件的额定功耗和降额,确定对应的压降。
必要时,可以在恒流回路里插入电阻、二极管等器件。具体根据器件价格确定。

另外,也可以考虑降低电源电压。
比如由 5V 供电,则整个恒流回路的功耗为 5V × 75mA = 375mW。
这样就不再需要额外的元器件,对元器件的功耗要求也同时降低了。

PS. 貌似二极管的方向画反了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在基极或发射极串电阻都能达到均流的目的。

在发射极串电阻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分担三极管的功耗,

你好,发射极串电阻可以均流可以理解,但是基极串电阻如何做到均流呢?请指导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元器件的降额,从可靠性角度出发,在正式产品的设计中,考虑为 50% 以下。最高 75%~80%。
1/4 W 是 250 m ...

大神,您好,使用12V的电源电压是因为这个电路还有其他模块,所以使用12V,以及3V的基准电压也是固定的了,然后激光二极管是最大压降是2V,所以发射极电压是5V,然后tip122是达林顿管,管压降是1.4V,而不是0.7V,所以集电结电压至少是6.4V以上,我不知道集电结和基级电压至少是差多少才能反偏,之前有使用5V电压,发现激光器出光很小,以及基准电压不是3V,变成2V多了,所以现在就是想同样在发射极那里串一个电阻。这样应该不会影响到激光器的压降及电流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K:
你好,发射极串电阻可以均流可以理解,但是基极串电阻如何做到均流呢?请指导,谢谢! ...

基极串电阻后,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就可以控制在设计值上。

不考虑元器件偏差的情况,即两个基极电阻值相同、三极管 Vbe 导通压降、电流放大倍数相同。
则两个基极电阻上的压降相同 -> 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相同 -> 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相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您好,使用12V的电源电压是因为这个电路还有其他模块,所以使用12V,以及3V的基准电压也是固定的了 ...

应该不会有影响。

电阻也可考虑串在集电极和 12 V 之间,效果应该是一样的。
集电结的反偏问题无需纠结,电路会自动调整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这么耐心回复我,您这个仿真结果是可以的,我准备去尝试下,并且我发现在集电极那里串一个20Ω的电 ...

回头看 LZ 的电路,感觉并不需要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电路。

直接用参考电压,必要时加个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(电流),驱动负载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。

设计的东东要放在真空环境里,感觉应该是非常高大上的,可 LZ 的导师在哪儿呢?
难不成都忙着去帮中兴研发芯片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回头看 LZ 的电路,感觉并不需要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电路。

直接用参考电压,必要时加个三极管增加 ...

是这样的,因为这个激光器要求通过的电流要大于40mA才能够出光,并且要求电流要稳,所以需要用这个电路,然后我昨晚测试了下,放置电阻是有用的,所以我决定到时放置电阻,并且并联形式,让电阻分摊功率,谢谢你们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因为这个激光器要求通过的电流要大于40mA才能够出光,并且要求电流要稳,所以需要用这个电路, ...

因为稳定的电压能产生稳定的电路。

如果参考电压是稳定的,直接驱动的电流也是稳定的。
除非电路是由不稳定的电源(如电池)供电,而且还没有稳压单元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回头看 LZ 的电路,感觉并不需要运放和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电路。

直接用参考电压,必要时加个三极管增加 ...

说不定 LZ 的老板根本就不懂电子 ... ...
以前跟过一个老板, 带一堆研究僧, 各个专业的都有. 就是招去干活的.

网友L:
看了大神的回帖,感觉大学的电子教学比较生硬啊。

网友M:
把图中的q4q5做成达林顿管的样子,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。

网友N:
"测量引脚电压,两个三极管是一样的。"
从原理图上看,这两个三极管三个管脚都分别是并联在一起的,它们肯定是一样的啊!不一样才怪!!

网友O:
三极管不能这么简单的并联,会内阻不同出现你那种一只火热,一只冰凉,在每个三极管的射极串一个1欧姆左右的均衡电阻再连接到一起(根据电路情况确定电阻大小)

网友P:
最好用mos管

网友F:
关于散热, 有兴趣的 可以去逛逛我在 21ic 开的 吧, 也许会有收获的

网友Q:
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,消耗的功率有点高,电路设计不合格

楼主(2018-05-23):
引用 网友Q:
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,消耗的功率有点高,电路设计不合格

能指点下哪里不合格吗

网友R:
楼主,你使用线性电流源,发热是不变的,选大个头管子只是降低热阻。

你可以使用开关电源方式,这个100mA应该透心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