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智能小车

楼主(2018-04-15):
在室内,用app呼叫小车,小车自动过来,用什么方法比较好

网友A:
你要让小车能用传感器知道路径才行。

网友A:
你的定位要足够精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定位要足够精确。

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Zigbee?靠近基站?

网友B:
好像问过了

网友C:
这个是怎么定位的

网友D:
推荐使用引导线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要让小车能用传感器知道路径才行。

使用多点定位功能。

网友F:
使用远程控制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定位要足够精确。

最简单的就是使用引导线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Zigbee?靠近基站?

定位一般都是GPS

网友I:
声音引导吧

网友J:
使用app控制小车转向。

网友K:
摄像头做识别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你要让小车能用传感器知道路径才行。

有什么比较好的控制方式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定位要足够精确。

现在很多的导轨小车都是引导线。

网友F:
串口能够实现控制指令的输出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你要让小车能用传感器知道路径才行。

现在室内多点定位可以传递。

网友D:
引导线可以引导小车寻找轨迹。

网友C:
你的的小车得知道是什么位置才可以行走的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你要让小车能用传感器知道路径才行。

传感器的控制方式是什么?采集什么信号

网友K:
就跟飞思卡尔的小车一样。

网友J:
前段加个摄像头吧。

网友I:
做个声音采集设备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Zigbee?靠近基站?

GPS功能定位不是很精确。

网友:
加传感器,雷达

网友M:
大部分都是用引导线来做路径,用红外传感器和寻迹传感器都可以实现

网友N:
参考扫地机器人自动充电功能。

网友O:
蓝牙通讯,
另外楼主是要用特定的轨道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蓝牙通讯,
另外楼主是要用特定的轨道吗

用特定轨道,在轨道上任意两点运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