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如何解决高频大电流电源纹波?

楼主(2018-04-15):
90K频率,10A电流,全桥整流后纹波目前为3%,要求降到1%,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?普通得电容、电压、LC暂时还未能解决!

网友A:
多串一级LC应该可以解决。比如串饱和电流足够的 4.7uH/13A模压电感或磁环绕线电感,然后并10uF电容,90KHz纹波就可以由3%衰减到1%以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串一级LC应该可以解决。比如串饱和电流足够的 4.7uH/13A模压电感或磁环绕线电感,然后并10uF电容,90KHz ...

非常感谢~
您说的是两级滤波?都是这个参数吗?10uF电容用什么电容比较好?

网友A:
90KHz频率,电解电容就足够了。

网友A:
后面加一级这个。应该不需要两级。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