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全波整流后的两种波形

楼主(2018-04-15):
请各位前辈指教 下面两图分别是我们自己的整流滤波后输出波形 另外一个是别人的波形 请问波形中的上升沿的差异的优劣?

网友A:
什么样的整流电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。。。。

优劣性一般这么评价的:没有最好的,只有更好的,主要是要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满足要求,包括金钱和性能

楼主:
请单纯就技术层面比较说明下

楼主:
这两个上升沿不一样 哪个更好 为何

楼主:
这个产品是高压脉冲类

楼主:
另外这个产品老化十天后 输出电压突然衰减了30%  但输出电压是稳定的 会是因为里面的电容吗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电流波形吧!

楼主:
对 是输出感应到的

网友B:
电流是很正常的你测的是交流的吧,那正常,我以前测电子负责就是这样的!

网友C:
这好像是推挽驱动隔离变压器输出的整流后电压波形吧?
如果是的话,两个波形都不好,不应该有明显下陷。
但一般的全波整流不会出现这样的波形,影响这个波形的基本是前级的推挽控制电路。

如果是市电,波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

网友D:
好像是方波逆变器再经整流的波形。

楼主:
这个不是测的电压 是输出端感应的信号 确实是通过调占空比来调压 输出是变压器升压后全波整流和半波整流的波形 上升沿陡的是全波 上升沿缓的是半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