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: 6.00元(功能说明)
[仿真] 用MOS管搭建简单的比较电路

楼主(2018-04-15):
请问大家,下图的问题出错在哪?我想用MOS管做一个简单的比较,VCC1和VCC2是输入,接XSC2的是输出?非常感谢,合适的答案会有悬赏感谢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个Q2 一模一样的IRF1010N.  D,G 连接Q2-G, S 则 接地

您好,按照您的指点加了一个Q3,D极和G极接的是Q2-G,Q5的D极直接接地,是下图所示的吗?输出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结果,理想情况是vcc1和vcc2进行比较大小,大小不一样,输出结果也会不一样,希望您再指点一下,会继续悬赏,谢谢

网友B:
Q5中无电流,不能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5中无电流,不能工作。

非常感谢您,那怎样改就可以了呢?其他MOS管可以正常吗?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,那怎样改就可以了呢?其他MOS管可以正常吗?谢谢

Q5漏极接地,同时Q2门极加适当偏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5漏极接地,同时Q2门极加适当偏置。

您好,那Q5的漏集直接接地,那Q5与Q2就不相连了吧,那Q2的栅极接那里啊,能否简单的用画一下就好,确实不太明白,多谢多谢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,那怎样改就可以了呢?其他MOS管可以正常吗?谢谢

加个Q2 一模一样的IRF1010N.  D,G 连接Q2-G, S 则 接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按照您的指点加了一个Q3,D极和G极接的是Q2-G,Q5的D极直接接地,是下图所示的吗?输出还是没有达 ...

没让你改其他连接。你怎么动了Q5连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让你改其他连接。你怎么动了Q5连接?

不好意思,那下图这样改可以吧?大体的原理是什么呢?谢谢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按照您的指点加了一个Q3,D极和G极接的是Q2-G,Q5的D极直接接地,是下图所示的吗?输出还是没有达 ...

参考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那下图这样改可以吧?大体的原理是什么呢?谢谢您

对对对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那下图这样改可以吧?大体的原理是什么呢?谢谢您

Q2,Q3偏置电压相等。 ids 也就近似相等。
如果vin1 = vin2 ,则 Q5,Q7 的IDS也近似相等。
IDS_Q5 = IDS_Q3 = IDS_Q2 = ISD_Q7.

平衡

一旦vin1 不等于 VIN2 ,平衡打破,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2,Q3偏置电压相等。 ids 也就近似相等。
如果vin1 = vin2 ,则 Q5,Q7 的IDS也近似相等。
IDS_Q5 = IDS ...

您好,昨天非常感谢您的解答,目前有一个疑问,当vcc1为1v,vcc2为3v,输出为低电平,符合理想设定,可当vcc1为2v,vcc2为3v,输出为高电平,就不是预定的情况了,是不是当两个输入相近的时候,输出就变得不确定了?请问一下该怎样改进呢?谢谢您

网友C:
看着累,还是看看教科书的CMOS集成电路内部模型好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昨天非常感谢您的解答,目前有一个疑问,当vcc1为1v,vcc2为3v,输出为低电平,符合理想设定,可当 ...

估计是仿真软件设置问题。我用EWB 模拟一下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仿真软件设置问题。我用EWB 模拟一下没问题

非常感谢您的解答,您仿真时两边电压都是2.5v吗?输出是0v吗,图中两种情况上图是交流的,下图为直流的吗?谢谢您

xch
上图输入VIN1 加入一个0.1V交流电压。输出波形有切顶失真,近似像个比较器 下图VIN1 交流电压为0V。输出为1.8296V 的直流电压
xch
仿真时两边输入偏置直流电压都是2.5v,直流输出不是0V,你想想怎么可能,单电源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解答,您仿真时两边电压都是2.5v吗?输出是0v吗,图中两种情况上图是交流的,下图为直流的吗 ...

您好,理想情况下Vin1和vin2相似的时候是输出高电平吗(1.8296在这里算作高电平吧),那麻烦您在已经搭建的电路上试下当Vin1为2v时,vin2为3v时的结果吧,多谢多谢,实在是有个细节不太明白

xch
比较器的输入电压相等时,输出电压多少没定义。可以说是任意值,不是数学意义的SGN函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理想情况下Vin1和vin2相似的时候是输出高电平吗(1.8296在这里算作高电平吧),那麻烦您在已经搭建 ...

612mV

xch
这张图错了。等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理想情况下Vin1和vin2相似的时候是输出高电平吗(1.8296在这里算作高电平吧),那麻烦您在已经搭建 ...

楼主:
可能是我那个multisim的原因,原理图搭的一样,我的输出就很不一样了,非常感谢

网友D:
一看见仿真的原理图就犯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