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没有一个人能把I2C的库函数讲清楚吗?

楼主(2018-04-15):
这是函数库I2C头文件里的内容,但是却没有找到一篇能把这段程序讲解清楚的中文资料。
请论坛里的隐藏高手帮忙解惑!跪谢大神留步
/* I2C Events */
/* EV1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ADDRESS_MATCHED       ((u32)0x00060082) /* TRA, BUSY, TXE and ADDR flags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ADDRESS_MATCHED          ((u32)0x00020002) /* BUSY and ADDR flags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SECONDADDRESS_MATCHED ((u32)0x00860080)  /* DUALF, TRA, BUSY and TXE flags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SECONDADDRESS_MATCHED    ((u32)0x00820000)  /* DUALF and BUSY flags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GENERALCALLADDRESS_MATCHED        ((u32)0x00120000)  /* GENCALL and BUSY flags */

/* EV2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BYTE_RECEIVED    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20040)  /* BUSY and RXNE flags */

/* EV3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ED 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60084)  /* TRA, BUSY, TXE and BTF flags */

/* EV4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STOP_DETECTED    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00010)  /* STOPF flag */

/* EV5 */
#define 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  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30001)  /* BUSY, MSL and SB flag */

/* EV6 */
#define 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     ((u32)0x00070082)  /* BUSY, MSL, ADDR, TXE and TRA flags */
#define 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         ((u32)0x00030002)  /* BUSY, MSL and ADDR flags */

/* EV7 */
#define 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30040)  /* BUSY, MSL and RXNE flags */

/* EV8 */
#define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70080) /* TRA, BUSY, MSL, TXE flags */

/* EV8_2 */
#define 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70084)  /* TRA, BUSY, MSL, TXE and BTF flags */

/* EV9 */
#define  I2C_EVENT_MASTER_MODE_ADDRESS10  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30008)  /* BUSY, MSL and ADD10 flags */

/* EV3_2 */
#define  I2C_EVENT_SLAVE_ACK_FAILU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u32)0x00000400)  /* AF flag */

#define IS_I2C_EVENT(EVENT) (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ADDRESS_MATCH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ADDRESS_MATCH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SECONDADDRESS_MATCH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SECONDADDRESS_MATCH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GENERALCALLADDRESS_MATCH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BYTE_RECEIV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(I2C_EVENT_SLAVE_BYTE_RECEIVED | I2C_FLAG_DUALF)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(I2C_EVENT_SLAVE_BYTE_RECEIVED | I2C_FLAG_GENCALL)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(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ED | I2C_FLAG_DUALF)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(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ED | I2C_FLAG_GENCALL)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STOP_DETECT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MASTER_MODE_ADDRESS10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EVENT) == I2C_EVENT_SLAVE_ACK_FAILURE))

网友A:
这里没程序,只有定义而已,没中文就看英文吧,做过也未必能全了解,扣得太多也没大用。

因为看了一篇讲调试的文章,里面说:如果想解决掉BUG,那么一定要先把手册读懂,可是我感觉网上的例程全都是是copy的一份源码而已,发帖人也没....

网友B:
I2C一直用的IO口模拟。。。

哦哦,谢谢,如果实在搞不懂的话,我也放弃硬件的

网友C:
像I2C、SPI这类对时序要求不严格的通讯,我一贯都是用模拟的,以确保程序的移植便捷性。除非SPI的速率比较高的情况下。

谢谢,我是读取mpu6050,却看不懂网上写的例程

网友D:
I2C,我以前用过中断的方式。
优点是系统占用时间少,可以干些别的事情。
缺点是中断函数复杂,一堆的状态转换,需要了解I2C的整个过程以及各种意外处理。

我主要是对各种状态不懂,中文参考手册没有解释,英文的我却看不懂

网友E:
如果st官方没有的话,这一点不够新唐做得好,至少在这些指令上,详细介绍了怎么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如果st官方没有的话,这一点不够新唐做得好,至少在这些指令上,详细介绍了怎么用 ...

谢谢,我去找找看

网友F:
STM32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

网友G:
没用过I2C的库函数的小白路过

网友H:
太浪费时间了

网友I:
I2C的库函数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。

网友J:
为什么要使用I2C的库函数呢

网友K:
楼主是准备做什么使用呢

网友L:
STM32F1的IIC和SPI都没有搞明白。

网友M: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30763b48be1e650e52ea9979.html

网友N:
这个是ST的官网例程吗

网友I:
看别人的I2C代码设计的非常不错。

网友H:
调试根本找不到头绪了。

网友G:
经常使用模拟的,没有用硬件IIC

网友F:
反正没有硬件的iic没有搞清楚。

网友M:
http://blog.csdn.net/mcu_hong/article/details/8149311

网友L:
还是使用模拟IO进行数据读写的。

网友K:
IIC的外设,可以多种方式访问。

网友J:
使用GPIO模拟I2C不是更简单一些吗

网友O:
问问版主有没有使用过。

网友N:
以前见过别人调试过,但是我没有用过。

网友P:
还是用io口模拟iic,这样非常可靠稳定,比硬件的好多了

网友:
先把理论搞清楚就可以用了

网友Q:
没办法,看完芯片手册的人都能看明白

网友R:
IIC主机一直用IO模拟,IIC时序不复杂感觉用模拟的更顺手。

网友S:
iic 用硬件的都 是喜欢自虐的

网友T:
反正我是复制粘贴就是干

网友U:
stm32f1的硬件i2c反正不敢用在产品上。安全起见还是用模拟的: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20553613/article/details/78878211

网友V:
直接模拟I2C就行了,没必要钻牛角尖

网友W:
想清楚,那就先掌握IIC协议到底怎么回事,先学会IO模拟。

网友X:
IIC、SPI调试确实比较繁琐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楼主是准备做什么使用呢

控制MPU6050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没用过I2C的库函数的小白路过

我也是小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看别人的I2C代码设计的非常不错。

但是却看不懂,不能像模拟IIC那样让人很好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这个是ST的官网例程吗

不是例程,是IIC头文件里的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没办法,看完芯片手册的人都能看明白

关键是我看不明白,比如TRA, BUSY, TXE and ADDR flags,都是什么状态?使用库函数进行IIC通讯时对定义的几种状态的 查询顺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问问版主有没有使用过。

怎么问版主啊?我才玩论坛不久

网友Y:
看懂这些得去看ST的参考手册,并且必须已经了解I2C的时序,也就是模拟I2C你必须懂了

网友Z:
如果想搞清楚IIC协议,那要找一份协议文件看。ST的器件手册默认使用者或多或少知道些IIC协议,所以文档多是介绍如何使用这个模块器件。如果只是想使用硬件IIC模块,可以拿库函数的例程来改,我就是这样做的,用来与外部实时时钟通讯,可以用。

网友AA:
用模拟的挺好,移到那个单片机都能用。

网友AB:
函数已经写得很清楚了,什么主地址,从地址,单字节,连续字节,起始信号等。自己慢慢研究下!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我看不明白,比如TRA, BUSY, TXE and ADDR flags,都是什么状态?使用库函数进行IIC通讯时对定义的 ...

你先模拟iic做成功,
其次,用库不需要关注底层这些东西....只需要调用库的接口

网友AC:
用IO模拟的方式,通用方便移植,硬件IIC会折腾死你的。项目做多了,效率和可移植性我更偏向于后者哈哈。

网友AC:
引用 网友L:
STM32F1的IIC和SPI都没有搞明白。

SPI值得研究一下,速度快不是一点半点

网友AD:
GPIO比这好用多了

网友AE(2018-05-31):
HAL库用起来很简单,也没发现什么坑

网友AF(2018-10-16):
用过ST自带的硬件库,总是出现写数据不成功!容易出问题,后来也没找到原因,就自己写模拟的。

网友AG:
ST的硬件I2C设计的很垃圾,不稳定,很容易出错,甚至连start信号产生都出错或者产生不了,建议还是用模拟吧,就当没有这个模块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G:
ST的硬件I2C设计的很垃圾,不稳定,很容易出错,甚至连start信号产生都出错或者产生不了,建议还是用模拟吧 ...

低速怎么弄都行,高速i2c如果还用io模拟会有很大的开销,几百K就弄不来了.
hal库的i2c有几个错误处理,弄好了就没问题的.

网友AH:
硬件的IIC太难了。

网友AI:
测试通过了吗

网友AJ:
没有调试通过。

网友AK:
库函数能够成功吗

网友AL:
太复杂了。

网友AM:
硬件的一直没调试过。

网友AN:
太麻烦了。

网友AO:
看看别人的源代码

网友AP:
现在使用STM32CUBE能行吗

网友AN:
程序简单不好做呢。

网友AH:
还是软件的IIC吧。

网友AM:
数据都是读不通

网友AI:
代码能够测试吗

网友AQ:
楼主分享一下代码吧。

网友AJ:
还是模拟IIC吧

网友AL:
引用 网友G:
经常使用模拟的,没有用硬件IIC

使用模拟的这个很好。

网友AK:
代码有问题吗?

网友AP:
HAL库能够使用吗?

网友AO:
I2C的库函数太复杂。

网友AR:
看着时序就可以了

网友AR:
IIC 不难的

网友AG:
引用 网友A:
低速怎么弄都行,高速i2c如果还用io模拟会有很大的开销,几百K就弄不来了.
hal库的i2c有几个错误处理,弄好 ...

一般I2C接口的器件速度都不会太高,没必要模拟太高的速度,100K以内模拟都可以的,稳定不出错才好,太快老出错没啥用。HAL库没用过,直接控制的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