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各位道友,请教下N76E003配置问题

楼主(2018-04-15):
图中Use On-chip ROM和Use On-chip XRAM需要勾选吗

图中Use On-chip ROM和Use On-chip XRAM需要勾选吗

请教下,上图配置中,图中Use On-chip ROM和Use On-chip XRAM需要勾选吗
我试过勾选或不勾选,程序也一样可以跑起来,百度查了,不是很理解它的意思

1. Use On-chip ROM(0x0-0x1fff)
这个选项是使用片上的Flash Rom,我们知道At89c52有8k的flash Rom。取决于你的应用系统,你的单片机的EA接高电平的话,请选中这个选项,如果你的单片机的EA接低电平,表示使用外部Rom,那么不要选中该选项。我们在这里选中它。(百度结果)
看它的意思就是单片机有个EA引脚,高电平就选,低电平就不选,
但是N76E003应该没有这个EA引脚

网友A:
看手册啊,概述部分就说这两个区段了。不用勾选也行。

网友A:
最好认真读一遍手册,你啥都懂了

网友B:
你可以先试试不勾选怎么样,或者直接运行BSP提供的工程,看看里面怎么设置的。

网友C:
查百度不行,要查手册,如果不知道的就默认,别管它。

网友D:
跟传统51,不太一样,有中文手册,可以看看。

网友D:
我一般都不看这些选项,先烧录了,看看能否用。

网友E:
那个用不用勾上啊

楼主:
不勾也行,我现在是不勾了

网友F:
我也没√,都是默认。

网友G(2025-11-14):
引用 网友A:
看手册啊,概述部分就说这两个区段了。不用勾选也行。

有这个芯片的中文数据手册吗?我在官网都找不到中文的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跟传统51,不太一样,有中文手册,可以看看。

官网的中文数据手册怎么没了

网友H:
N76E003 作为新唐 1T 8051 架构单片机,常见配置集中在时钟、串口、定时器、PWM 等核心模块,这些配置直接影响芯片功能稳定性

网友I:
N76E003 配置需注意:先确认时钟源(内部 16MHz 或外部晶振),通过寄存器设置分频;GPIO 需配置方向与上拉 / 下拉,复用功能需对应使能;UART、SPI 等外设要匹配波特率 / 时钟极性;注意复位电路与电源稳定,可参考官方例程,用 ISP 工具烧录时选对芯片型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