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ython 图片转文字

楼主(2018-04-16):
通过USB摄像头读取图片。为了提过识别率把图片做了灰度转换(我增加锐边的效果反而不好了,可能我的设置有问题,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提高识别率的)
拍照的程序:
# coding:utf-8
import cv2
import sys
reload(sys)
sys.setdefaultencoding('utf8')
cap = cv2.VideoCapture(0)
cap.set(3,640)
cap.set(4,480)
cap.set(1, 10.0)
i=1
while(1):
    i=i+1
    ret,frame = cap.read()
    cv2.imshow('capture', frame)
    if i==20:
        cv2.imwrite('2.jpg', frame)
        break
cap.release()
#out.release()
cv2.destroyAllWindows()

主程序:
#encoding:utf-8
import  os
import sys
import codecs
import cv2
import time
from aip import AipOcr

APP_ID = '百度id'
API_KEY = '百度API_KEY '
SECRET_KEY = '百度SECRET_KEY'

f = codecs.open(r"E:\python\rennian.txt", "w",'utf-8')

os.system(r'E:\python\zhaopian.py')

aipFace =AipOcr(APP_ID, API_KEY, SECRET_KEY)

def get_file_content(filePath):
    with open(filePath, 'rb') as fp:
        return fp.read()
im_gray = cv2.imread("2.jpg",cv2.IMREAD_GRAYSCALE)
cv2.imwrite("test.png",im_gray)
image = get_file_content("test.png")
result = aipFace.basicGeneral(image)
i=result['words_result_num']

zi= result['words_result']

a=0
while True:
    if a==i:
        break
    else:
        b= zi[a]['words']
        print b
        a =a+1
        f.write(b+'\r\n')

拍照图片

拍照图片

黑白图片

黑白图片

这个是截得图片。 文本就不上了

这个是截得图片。 文本就不上了

网友A:
用的是百度api

网友B:
能说说整套方案吗?怎么模拟一下?

网友C:
调用百度的人工智能

网友B(2018-08-21):
AI
识别还是可以的

网友B:
百度识别还是可以的